贵软件能否实现该功能

楼主(2006-06-06):
当组态系统需要记录数据的时候,一个数字点发出一个短脉冲,此点ON的时候,将一系列的数据存入历史数据中,要求有多个类似的数字点记录很多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模拟量的数据.组态系统运行后可随时查询历史记录的数据.

网友A:
没问题,你可以借用数据库来实现.需要记录时往数据库插入,不需要记录时不插入.需要查询时可随时查询.组态王和数据库的连接非常简单易懂.

网友B:
一个实例网址:
zk88.gnway.net
也许有用

网友C:
我也有类似楼主的问题,数据采集器连续采集模拟量(1秒1次),然后存储起来,24小时后取出数据采集器,将存储数据读入电脑,绘制成历史参数曲线,用组态王可实现吗?这样曲线的时间坐标可以按当初的采集时间调整吗?

网友D:
1楼的能说的更具体点吗??比如说用什么函数?

网友A(2006-07-09):
可以看看组态王的SQL函数,然后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中通过秒的改变来调用相关函数即可。

网友E:
ZY123
如题:设置1秒采集1次数据,他有历史数据控件,可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