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的

楼主(2006-06-06):
我公司拟增加一台主变压器,容量为1250KVA,电压等级:10/0.4KV,不知用什么型号的,大致的报价是多少?高压进线柜用什么型号,价格大致是多少?

网友A:
我们公司使用的是户内用的,型号是:SCB-1250/10.5 是广州特种变压器厂生产的“山海”牌,相应高压柜的型号是:KYN(VD4),是广东省新会市电气控制设备厂生产的。不知对你有没有参考作用。如果你是用在户外,那就要另外选择了。至于价格我还要查查,因为都用了五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