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画面编辑遵循什么规则以求完美?

楼主(2006-06-06):
如何使触摸屏画面,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能够使得画面更为美观大方,比如页面的布局,色彩的选用,线条的画法,页眉的设置等,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简单规则,能最大效能的提升画面的美感?希望有所心得的大虾们多多发言!!!

楼主:
怎么就没人来呢?抛个石头希望能引出玉来,比如背景色的选用,我一般倾向于黑色(也就是默认),也有的一些用浅蓝色.

网友A:
背景用浅色的好一些,黑色也不错。关键还看你是真彩还是几色的,才好定论。我看国外的人机不太讲究中国人那种花哨。主要以实现功能为主,以简洁大方为美。

网友B:
个人看法,大家都知道的,功能肯定在第一位,

但要使画面看起来舒服,功能分块布置是一种好方法,

把相同或类似的按钮放在某个位置适合操作的地方,

而且类似的画面布局相似,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

一目了然,而且容易上手操作

至于颜色,一个画面最好不要超过4种颜色,

不然显得太花,

也不要用太显眼的颜色(报警除外)

对于一些支持对比度调整的屏,

只能灰色淡灰白色等色调同样可以做得很好看.

网友C:
简洁,明了,形象,各功能分类清楚,直观。多参考其他人的作品

楼主:
关于触摸键大家都喜欢用哪一种呢,我个人喜欢用立体感较强的.不过觉得有时候用平面的也能做的很漂亮.大家都有什么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