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镜式露点仪原理

楼主(2006-06-06):
• 基础技术
• 速度快精度高
• 坚固可靠
• 工业标准
• 无漂移工作
基础技术
把露点的光学冷凝原理作为测定气体中的水分
含量的基本方法,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露点
温度(即气体被冷却时,水蒸气开始冷凝成水
或冰这一时刻的温度)精确地描述了气体的潮
气浓度。测量的主要不确定度的原因在于规定
冷凝的检测即时性,以及被测冷凝面温度的精
确性。早期的手动露点湿度仪常有工作错误,
缘于它们的冷却循环方法是由外部冷冻剂如二
氧化碳或溶剂蒸发进行的,加之可见冷凝层所
需要的时间积累,常常会导致对水分含量的低
估。现代的自动冷镜传感器清除了这些缺陷,
提供的仪表是坚固可靠,足以满足过程控制测
量的应用要求,也可以工作在实验室条件下。
工作原理
密析尔冷镜传感器有一个微型的抛光金属镜
面,使用固态珀耳帖电加热泵将其冷却至被测
气体露点温度。当温度抵达降该露点时,镜面
会形成冷凝。一个由红色发光二极管高增益光
电探测器组成的电光回路检测冷凝的形成。镜
面反射光强度减少量,作为仪表控制电路的反
馈输入,调整施加于珀耳帖的冷却功率,这样
镜面就被控制在平衡状态中。蒸发与冷凝量以
相同的速率发生。此时(由铂阻温度计)测量
到镜面温度等于被测气体的露点温度。该过程
参阅图1所示。
在跟踪潮气轨迹时,形成冷凝的速度(冰结晶
状)是缓慢的,所以密析尔采用了新颖的双光
系统,测量来自镜面的反射光和散光。使用这
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的两种信号,能检测到更
小的冷凝层,使得传感器的工作更为精确和快
速。提高跟踪潮气灵敏度的方式还有密析尔独
特的加速通道技术,系统集中对冷镜表面冷凝
形成快速反应。S4000型拥有的双光系统给予该
仪表完整的测量范围之特点,加速通道技术是
S4000 RS和TRS型号的标准配件。
污染补偿
任何光学系统均会受到染影响。冷镜露点湿度
仪也不例外。特别是清洁镜面后会减少光反射,
虽然对仪表性能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日益积累
超过一定程度,系统将无法准确地运作。因此,
所有密析尔冷镜仪表均植入了一个自动补偿系
统 - 自动平衡补偿(ABC)- 定期地重新平
衡传感光学元件,补偿任何由于污染而引起的
光强度地减少。Optidew 和S4000型拥有各种周
期和持续时间的ABC系统,使用户能根据特工
业过程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间。仪表还有可配置
的数据保持系统,在ABC阶段,中保持显示和输
出数据,允许完全的连续的工业过程控制。密
析尔最新的仪表Optidew具有动态污染纠正(即
DCC)。DCC是智能化的微处理器控制的系统,
工作原理与ABC相同,但是检测和补偿污染更
为先进,并能自动地纠正饱和条件,如当传感
器处于气体凝露的情况下。
技术指标
工作范围: -100~+90°C露点 (取决于传感器
型号和安装地点)
精度: ±1°C
重复性: 优于0.1°C
反应速度: 1°C/Sec秒加上设置时间(取决于露点)
压力级别: S4000为1 MPa表压,Optidew为30MPa
工作温度: -30~+90°C 露点
珀耳帖加热泵: S4000为3级,Optidew为32级
工作温度: -40~+60°C 取决于电子部分
传感器测量范围
温度测量: 3 或4线,1/10 DIN,A级,100Ω
铂电阻温度计
流量等级: 0.05 ~ 2 Nl/Sec.(秒)
镜面结构: S4000为镀铑铜镜
Optidew不锈钢
Optidew(全天候型) 镀金铜
光学系统: Optidew单光,红色LED
S4000双光,红色LED
污染纠正: ABC系统

网友A(2009-05-27):
密析尔MICHELL在线式露点仪-专业压缩空气露点测量
密析尔产品包括多种在线式露点仪和便携式露点仪,以及露点仪分析系统,反应速度快可靠性好。南京远寰公司代理的密析尔EA2-TXYH露点变送器适用于压缩空气以及空压机后处理干燥设备露点测量,应用于干燥机、吸干机、冷干机、吸附式干燥机器、冷冻式干燥机器露点测量,电力SF6微水露点测量,除湿机露点测量。该传感器采用密析尔公司先进的陶瓷湿度传感器技术,结合了30年以上的湿度测量经验,密析尔最新一代的阻抗露点传感器集合了快捷的反应速度、优越的重复性能、长期的稳定性以及抵抗污染的承受能力等诸多最佳特性。
工作原理
密析尔Easidew露点传感器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是基于水分的导电性。多孔的吸湿层如同“三明治”一样被夹在陶瓷基底上的两个导电层之间。吸收水分子后,吸湿活性层的导电特性就会发生变化。该传感器的表面导电层允许水分子自由通过进入吸湿活性层。吸湿活性层很薄,仅1微米厚(一微米=百万分之一米),而顶部的导电层厚度比1微米还要薄,这样,当周围环境的湿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传感器对湿度变化会做出极其快速的反应。
抗腐蚀性
经过时间和实践应用的考验,密析尔Easidew陶瓷湿度露点变送器无论对纯净气体还是有腐蚀气体场所均能正常工作。探头可承受绝大多数种类的强酸介质-比如100%的硫化氢在这样的情况下,密析尔用户说,其他传感器是无法幸存的。
耐压,抗压力冲击
Easidew露点变送器不但能够承受高压,还能安全而又灵活的工作在快速变化的压力中。某些低质量劣等结构的露点变送器会由于工业过程突然增压或减压而损坏。而密析尔陶瓷湿度变送器结构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些应用场合的要求,能工作在30Mpa(300bar)上限而无任何影响。
13个点的完整校验,可溯源至国家计量标准
所有密析尔陶瓷湿度传感器的校验覆盖了从-100°C+20°C露点的全测量范围,使用最先进的电脑控制的、带质量流量监控器的湿度发生器,对每个传感器分别进行校验,露点校验的间距为每10°C校验一次,校验数据记录在单片处理存储器内,因而保证了传感器的最佳校验精度,方便了再校准得执行,使用户能根据自己的质量保证标准保养密析尔的传感器。
南京远寰公司是经英国密析尔仪表(Michell Ltd.)授权中国代理商-专业致力于露点测量 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詹跃辉
典型运用
压缩空气干燥
塑料粒子干燥
气体生产
半导体环境露点控制
制药生产露点控制
SF6微水露点测量
技术参数
名称: 在线露点仪
生产厂家: 英国密析尔仪表公司
型号: EA2-TXYH100或80
测量范围: -100℃...+20℃露点-80℃...+20℃露点(输出可设置为ppm(v))
型号: EA2-TXYH
精度: ±2℃露点
反应速度: T63:1分钟,干到湿(-60℃~+20℃露点)
5分钟,湿到干
工作压力: 高至30MPa
工作温度: -40℃...+60℃
变送器主体: 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增强: IP66 和 NEMA4
接口螺纹: 5/8"UNF平行
传感器防护: HDPE防护套<10um
重量: 150 g
流量等级: 建议为1...5NL/Min
工作电源: 12-28VDC
输出信号: 4-20mA
用户校验: 出厂前已经校验
溯源性: NPL(英国)和NIST(美国)
质量保证期: 12个月
本质安全型可选
——————————————————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密析尔仪表中国)
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詹跃辉
http://www.njyuanhuan.com http://b.99081.com/wshhb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