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文本显示器闪烁问题

楼主(2006-06-06):
我用一款XBT文本显示器,与MK120S通讯,有时切换到一画面(非固定某画面),显示屏会自己高频闪烁,再按任一键又恢复正常,不知是何原因。我用232和458通讯口都有类似的现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B:
可能通信干扰,用屏蔽的通信线式一下.
QQ:168000452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软件里头没设好,有的时候XBT带有自闪报警功能,有的时候是规定某个点导通了才闪,应该 是你没看好说明资料吧                                                      亮亮工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检查一下设置和通讯线,我没用XGT的报警功能,它的报警存贮器没公开,害得我用PLC的D存贮器来编报警功能。

楼主(2007-05-12):
这问题现在仍没解决,时常有闪烁现象,再探究一下,有高手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D:
没用过LG的文本
波特率过高了?
个人看法

网友E(2009-06-09):
用三菱PLC与LG文本显示器连接时,PLC的D存贮器来设定数值时,文本显示器设定数值确认后仍然为0

网友F:
地址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