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吐血求助:s7-300里SFB4的使用

楼主(2006-06-06):
请问各位高手:
在使用S7300里的SFB4的时候,如果设定时间PT未到,而触发端IN已经有下降沿。则停止计时,同时时间输出端ET也置0,小弟想把ET当前所计的时间保存下来(就是在它自动轻零之前,将ET里面的数据保存下来)不知道各位能否指点一下?
在梯形图里,同一个输出信号,不能有2 个以上的通路给它赋值:但是如果这2 个通路在不同的FB 里,会不会发生冲突呢?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使用数据传输指令,把时间值传入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
这样虽然时间值清零,但数据已保存到数据寄存器,而数据寄存器
的值没丢呀!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按照您的方法,最后ET端清0的时候,也会把数据寄存器里的值也会清0 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记下。。。。。。。
问题还是存在。。。
请指教

楼主:
多谢楼上的。。呵呵,今天试出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