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进线过电压怎么消除

楼主(2006-06-06):
  我的变频器是400V Class的,但进线电压有410V左右,请问怎么设置可以消除这个报警呢

网友A:
加进线交流电抗器试试,若变频器过压保护再调整过压保护值

网友B:
410V不高啊!

网友B:
什么牌子?

网友C:
一般进线电压不高于额定电压的10% 就可以。410V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是三菱的 以前用了半年了 一直是好的 现在总电压有高410V 以前都是390V的 请问是过压的问题吗

网友D:
可以增加一个变压器呀,不过这个电压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进线电压有410V左右,跳过压了吗?增加减速时间试试,或许可以解决,以前碰到过,调了解决了!

网友F:
额定可以最高480V

网友G:
400V级一般都是±10%电压范围都可用,调整转矩补偿到适当值,不报故障即可!

网友H(2009-09-02):
过压保护吗?不应该是电源的事情,410V没问题,主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类型,适当调整减速时间或制动电阻,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H:
我一直在使用变频器,大家可以互相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H:
迷糊,2006年的,我以为200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