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扭矩控制模式下的指令电压偏移如何调整

楼主(2006-06-06):
本人在使用西门子FM354驱动YASKAWA的ΣII时,使用速度控制模式,在FM354没有电压输出的情况下,电机出会有转动,且有抖动,当有控制电压输出时,还是有抖动,使用指令偏移自动或手动调整也没有效果.除控制部分参数有调整,其它均为出厂设置.控制电压5V,驱动器上设为Pn300=500.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调整来排除抖动和零偏.此抖动因何引起的.

网友A:
仔细看安川的手册,调整速度环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

网友B(2007-03-02):
用零速度检测信号输出功能,再设定零速度检出判定值(经验值3RPM以下),西门子802C系统配东元的交流电机效果很好,到目前为止已用过上百套了,你所说的零漂,刚性问题都完全可以解决。如再有问题可来电交流025-86481560

网友C:
    “西门子FM354‘驱动’YASKAWA的ΣII”?是控制吧!
    一般而言,由于系统间接地差异和传输等原因,控制器的给定零点和驱动器的输入零点之间或多或少会存在差异,比如若干mV甚至更大。为此多数控制器和驱动器都设计了零点偏置调整功能,允许手动或自动调整零偏,你可以看看FM354和ΣII的使用手册,看看零偏输入参数的入口和调整方法,再结合实际零速状态,实施调整,直到速度归零或不能再小。
    至于抖动,请听从刘斑竹建议,估计你说的Pn300=500是此类参数之一。

网友D(2007-05-23):
下面引用由zch7749在 2006-6-6 19:55:00 发表的内容:
  0V-OFFSET
--------------------------------------------------------------------------------------------
0伏模拟量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