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问题

楼主(2006-06-06):
加了UPS后市电停电PLC会否中断程序? UPS可以支撑八小时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ups容量和负载大小

网友B:
的确需要把一些数据说出来才能回答清楚。
如:负载供电多少伏?电流多大?或多少瓦?电池是储能器件,计算出了负载的能量消耗,再加上UPS的损耗,再算上蓄电池的放电效率;配上相应的电压和安时数的电池组就能支持8小时工作了。

网友C:
谁告诉我几家国产大功率UPS的名牌厂商!谢谢 0317-5336133

网友D:
市电停电PLC不会中断程序

网友E:
呵呵,UPS就是不间断电源,其作用就是在停电时保持供电.

网友F:
   山特的UPS/1KVA,负载220V/电流/大概2A//是在线式的UPS请问可以支撑多长时间呀!!我听厂家说好像只有几钟的时间呀!!!!!!!!请大侠指教!

网友G:
 山特的UPS CASTLE系列的,如果用原配的电池,好象只能支持30分钟以内。你得更换为大容量蓄电池。我们买了一台4KVA的,电池电压为96伏(8*12)

网友H:
这样都说不清楚啊1`要知道它的时间,就必须知道它的后备电池是多少啊1`才可以说的清楚啊1`

网友I:
看负载的大小和后备电池的容量

网友J(2006-07-10):
山特没有4KVA的规格.

网友K:
我有资料

网友L:
UPS能撑多久要看你的PLC用电量,另外好像PLC没有人还用UPS的,PLC掉电又不会丢程序。

网友F:
PLC掉电又不会丢程序///但PLC掉电了,系统还怎么工作呀?

网友M:
1kva的ups一般后备时间是8分钟,想要延长后备时间就要并联多一组电池。

网友N:
能否用8小时需要看你的UPS容量大小和负载大小.

网友O: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M:
后备时间多少跟电池容量有关,因为负载已经不变了。能不能用8个小时,看你的电池容量是多少了

网友L:
市电停电,就算你的PLC能工作,你的输入输出设备不是也停电了吗?你不是想要你的整个系统停电都能工作吧!那就用发电机喽!兄弟你的PLC是用在什么设备上面啊?

网友P:
当然行
你要选好型号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原来这么多人关注!因为生产工艺要求PLC不能中断程序,现在打算用个小的UPS来保持PLC程序,然后用发电机供电。这个方法应该可行吧?

网友Q:
我想楼主只是利用UPS为PLC在工厂换电的短暂过程中供电吧,500VA的应足够了,只是响应时间要快,

网友R:
楼主实在是多此一举。

网友S:
支持楼上的观点,加UPS没什么用处,断电时,即使PLC不中断,设备也停了,等发电机启动了,PLC自然加电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