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电批打螺丝,打好以后用什么传感器判断

楼主(2006-06-06):
如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用带扭力传感器的电批打螺丝‘,
对吧

网友B:
你好
我们有做这方面
其实很简单,用个磁性开关加磁铁

楼主:
to 多学少成:
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hios的自动机用螺丝刀,跟其他螺丝刀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可以检测电流,螺丝刀受力大小会反映到电流大小。

楼主:
有没有做hios自动机用螺丝刀的,最好有现货,请联系
13713340413 侯生

网友D:
1.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开环控制电压或电流,检测停转后延时反回
2.若要求一定精度也可用磁粉离合器等直接输出恒定力矩
3.若精度要求高可闭环控制电压或电流
4.输出轴加力矩传感器闭环控制

网友B:
我们用买带扭力调节的 然后改装

网友E(2008-04-11):
然后才能让一般的小型电机也能够作到没有惯性?

网友E:
如果我用一般的电机来替代步进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