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真空泵的问题.

楼主(2006-06-06):
请问各种真空泵(机械泵\落茨泵\扩散泵\分子泵)里面使用的真空油是做什么用的?还有里面的润滑油主要润滑些什么零件?
谢谢!

网友A(2006-09-14):
真空泵油有以下几种作用:1)润滑2)冷却
对于机械泵来讲,其主要润滑是划片和一些非轴承旋转机构。
分子泵的润滑油主要是润滑轴承的!因为分子泵的轴承轴承转速很高,必须保持很好的润滑!

网友B:
旋片式真空泵油作用:润滑作用,密封作用。

网友C:
你们对真空泵熟悉吗,问一下旋片泵一般什么容易坏,还有罗次泵,我维护这两种泵,平时就是换换油,旋片是不是很容易坏

网友D(2006-10-26):
真空泵里面的润滑油有润滑和密封的作用。首先他可减少叶片两侧与泵体接处部的磨损,然后所起的密封作用可避免泄露而进一步提高真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