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P到PC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6):
各位大哥本人从GP下到PC机时出现错误:GP资料档案内,没有上传资讯.
应该是说:GP里没有上载信息.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呀!
是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程序设计者下载程序时没有把上载信息下进去,因此不可以上载!
请问各位高手,这句话要如何解释,我要怎样操作?
谢谢!

楼主:
原设计的画面已找不到了,郁闷啊。。。
程序设计者下载程序时没有把上载信息下进去:这个设置在哪呀!

网友A:
那是在下载画面程序时,“传输设置” 里 Upload information 那个选项没打对勾;
没有上载信息,自己重新做一个画面程序吧。

不过如果你是GP2000系列的屏情况还好一些...

楼主:
谢谢,tianrenjk!
我的是GP370L的,呵呵!
那请问一下这个"上载信息"如果有,那它是存在哪?(即如果在下载画面时,有勾"upload information",那这"上载信息"是存在哪?
在CF卡上吗?)

网友A:
触摸屏是有内部数据寄存器的;

有“上载信息”你就可以上载画面程序了...

现在是GP370L... 自己重新做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