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 Server与CIM-IO for OPC连接问题

楼主(2006-06-06):
  最近想试验把DCS的数据采集到AspenTech公司的实时数据库Infoplus.21中,DCS上已经装了OPC Server软件包,实时数据库提供了CIM-IO for OPC的接口软件。考虑到安全问题想在装有实时数据库的服务器与DCS操作站之间通过一台双网卡的工控机连接,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
  请问各位大侠:工控机上只安装CIM-IO for OPC能够远程读取到DCS的OPC Server的数据吗?这种方式可行吗?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试验。以前我试过把OPC Server和CIM-IO for OPC装在一台机器上,这样的话实时数据库InfoPlus.21可以通过局域网读到OPC Server的值,但是不知道OPC Server与CIM-IO for OPC分别在两台机器上能够实现?请各位大侠赐教!万分感谢!sdtchen@126.com

网友A:
Yes,it's no problem.You can use DCOM or just use remote access .I have finished more than 100 case like this.
So please tell me the detail which OPC of theDCS.For different OPC has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if you use DCOM or remote access.
By the way ,what version of CIMIO for OPC are you using ?

ZhouLin.

网友B:
老周既然说可以那就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用那种双网卡的机器是不能真正起到隔离作用的,如果采用单向隔离装置的话就无法使用OPC了。

网友C(2011-12-28):
呵呵……SERVER和接口机之间可以使用TOFINO防火墙,保证隔离

网友D(2012-12-27):
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只要其它客户端都可以连接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