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调试电动机时发生怪事:

楼主(2006-06-07):
我们在调试电动机时发生怪事:

1、电动机是YB系列的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55KW,共6台,配用雷75KW的诺尔软启动器,软启动时,A相电流是120A左右,B、C相电流是200A左右,启动成功后,A、B、C相电流分别是:26、27、28A,电动机还配有智能保护器,启动了几十次,有时能切换到旁路接触器,有时就切换不成功,原因是智能保护器产生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故障导致旁路接触器不吸合,但此时软启动的旁路输出点一直保持闭合,百思不得其解。

2、另还有3台75KW的同系列电动机,也配有90KW的软启动器,软启动过程中,A相电流150A,B、C相为250A,把电机线A、B相倒了后,还是A相电流小,每次启动都是软启动结束后,软启动器上显示电流为0,旁路输出点一直保持闭合,而智能保护器产生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故障导致旁路接触器不吸合,直接短接该故障点,通过旁路接触器直接启动后电机三相电流基本平衡。更换另一台同型号正常的软启动器后现象还是如此。

奇怪:1、如果是软启动问题,更换另一台同型号能正常启动的软启动器后(该软启动器器

        带的电机是普通电机),故障不变。
      2、如果是电动机问题,为何只有软启动过程三相电流不平衡,而短接旁路接触器直

       接启动三相电流又基本平衡呢?

  有哪位专家帮忙能解决一下呢?

  本人QQ:107404652

网友A:
个人认为软起问题,因为描诉的A相电流始终小于其于两相.

网友B:
重新设定加速时间和过载保护时间,加速5S,过载10S。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它电源质量的问题,要是电源中含有的谐波量过大就会造成软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A相电是否没接牢?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电机侧有没有加就地补偿?应该是软启动质量问题,

网友F:
我也认为可能是软起动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