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懂伺服

楼主(2006-06-07):
小弟刚刚接触伺服,有很多的问题不懂请教各位老师!谢谢了!

在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下为什么都要设置转矩限制、转矩限制模式下设定速度限制?

1.位置模式下,输出功率和转矩、位置有什么关系?

2.速度模式下,输出功率和转矩、速度有什么关系?

3.转矩模式下,输出功率和转矩、速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看电机及拖动

楼主:
to: 群

p=t*s    p:电机的输出功率      t:转矩       s:速度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不能理解位置模式下的力矩限制和功率的关系,能指点指点吗?谢谢了!

网友:
Pmec=TΩ,我个人理解力矩限制,就是对电流限制,保护负载,主要是机械负载

楼主:
to : 群
      谢谢你的指点!

 “ Pmec=TΩ,我个人理解力矩限制,就是对电流限制,保护负载,主要是机械负载”
你的这个公式主要是针对位置控制模式吗,欧米加时代表什么啊?

p=t*s    p:电机的输出功率      t:转矩       s:速度
很久没有看书了,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准确,p=t*s?

网友A(2007-01-14):
1.在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下设置转矩限制,是为了保护机械及电机。
2.在转矩模式下设定速度限制,是为了在负载转矩变得比设定转矩低时(例如收卷时卷材断了),对电机转速进行限制防止超速。

网友B:
首先伺服应用通常不谈功率,只看额定力矩和额度速度,功率是计算出来的结果。

1.位置模式下,位置不到,偏差加大,直至达到转矩设定极限

2.速度模式下,速度不到,偏差加大,直至达到转矩设定极限

3.转矩模式下,按目标转矩输出,具体速度取决于负载状况

网友C:
波恩老师解答的很准确,关系理顺了才能去应用。

网友D(2007-02-13):
麻烦各位老师给我发点有关伺服方面的资料,我是位初学者,谢谢!

网友B:
去找本书看看吧!沈阳工业大学郭庆鼎老师写的《现代永磁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

网友E:
我想你一定是用的欧美的伺服吧?由于欧美的伺服往往会有大马拉小车的现象。为了保护小车也就是马达,往往会限制住大马即伺服的输出功率。一般来说,伺服是恒扭矩输出的。

网友F(2008-04-20):
问:我现用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没有采用定位模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G:
看的一头雾水,我从来就没注意这些,机器也转了,呵呵,不好意思,默认的值应用,今天算是知道点!

网友H:
伺服难就难在参数设置上,我以前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我单位用的是三菱的伺服放大器,位置控制模式,结果位置就是不能恒定,总是跑,后来找来三菱专业人员来调试才搞定,人家来了只是修改了一个参数而已,我们拿到的用户手册里是没有这个参数的修改说明的

网友I:
需要者请来电联系:
上海智普科技有限公司
杨茂明53530230-808 13816792706 MELSEC@SINA.COM

网友J:
《现代永磁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这本书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