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用指令脉冲时所设置倍频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6-06-07):
用伺服过程中选用指令脉冲时由于指令控制器的速度比较低,不能提供伺服足够的脉冲数,查看资料发现,伺服中有分频、倍频的设置,可以显著降低控制器的输出脉冲频率。分频容易理解,但是倍频在伺服内部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先统计脉冲数,然后根据倍频数据得出最终控制电机的信号?

网友A:
对于输入信号,没必要去分频;对于输出信号,不可能倍频

楼主(2006-07-12):
斑竹怎么答非所问呢?哈哈。不过,这个问题现在我知道了。

网友B:
 vigon:
先统计脉冲数,然后根据倍频数据得出最终控制电机的信号?

你的采样时间? 输入频率高和低时的采样时间是一样吗? 倍频最高多少倍,分频最高多少倍? 用什么器件完成的?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描述清楚。
我只是使用了伺服提供的功能而已。电子齿轮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分频和倍频,升级版本的伺服中还有指令脉冲输入倍率切换的功能。相应的参数手册上都有。
我用安川SGDM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