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0台步进怎么控啊

楼主(2006-06-07):
我现在要控制120台步进电机,有什么好的控制方式吗?
各位大侠!谢谢啊
13521196360     010-51901229   QQ:278034423

网友A:
做什么动作?

网友B:
接收的脉冲要求最高是多少HZ/S??动作要求怎么样??
QQ:450617666

网友C:
控制方式很多的
调速方面主要有模拟量,高速脉冲,数字量端子
采用何种控制方式要看系统或者设备的速度和精度要求
还有你要进行怎样的动作
你要问的是什么好的配置吧
这也很灵活的
自己的具体要求要说清楚

网友D:
我控制过,但还没那么多。当时有许多步进电机不同时动作,我采取用每个贝加莱PCC的DO135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E:
楼主真做假做?

网友F:
我们有现成开发的扳子,可控制多台步进电机。

网友G:
成步进的人呐,也是专业人士了。怎么提问都不把情况说清楚点,估计也不是真的要做。

网友H:
楼主怎么没有回音了!

网友I:
可以采用通信的方式发送脉冲
具体要求可以发到 tsd59◎163.com 帮你考虑一些

网友J:
采用可以通信的驱动器,通过网络设定控制

网友K(2006-07-12):
最好用通讯控制了。

网友L:
用PLC+RS485通信的方式。

网友M(2006-08-14):
     我們的servo drive & motor 可以.且不必上位 pulse out
但我的最小功率為 400 w

网友N:
如果你解剖了国外的自动络筒机,也许就解决了你的问题

网友O(2007-06-25):
用PLC控制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呀!!!
如过是完成不同的动作的话!那程序就有点麻烦!!
不过也可以编出来!

网友P:
在纺织机械上用?

网友Q:
可以用台达PLC来做,主机用带4路高速脉冲输出的,再用485组LINK网没有问题,30台主机加LINK主机就可以了

网友R:
好像应该用现场总线方式来实现吧。

网友S:
有多少预算?

网友T:
什么地方用的步进电机,需要什么动作阿。是不是同时动作阿,这得说清楚,这样不明不白的,楼主是不是在开玩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