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6-06-07):
各位,我在用台达PLC 各变频器通讯时,在上位机上做了监控变频器的温度,输出频率,电流三个参数(MODBUS读),还有一条MODBUS写频率指令。一共四条MODBUS通讯指令,采用分时操作,时间间隔是50ms(这值可调整)。可监控时发现每过段时间会出现监控的三个数值会相等,也就是说三个值有时候会串在一起去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监控的是什么装置?

网友A:
既然你是每50ms执行一次Modbus便利指令,那在某一时刻,PLC只会执行某一条Modbus指令,而Modbus指令执行的结果会存储在D1050~D1055内,所以D1050~D1055的内容会不停的变化。另外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监控三个数值的。在某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Modbus指令,因此也只能实时显示一个变频器参数呀,

楼主:
        //分时操作
LDP M1011
CNT C1 K150
LDP C1
RST C1
LD M1002
SET S0
STL S0
OUT M100
LD= C1 K5
SET S11
STL S11
OUT 102
LD= C1 K10
SET S12
.
.
.(中间步进在此省略)
.
.
      //MODBUS参数设定
LD M1002
MOV H87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MODBUS 频率写入
LD M100      //分时中间位
MODWR K1 H2001 D408   //D408为上位机设定频率地址
MPS
ANDP M100
SET M1122
MPP
AND M1123
RST M1123
        //MODBUS电流读取
LD M101      //分时中间位
MODRD K1 H2104 K1
MPS
ANDP M101
SET M1122
MPP
AND M1127
MOV D1050 D101   //D101为上位机中的电流地址
RST M1127
           //MODBUS变频器温度读取
LD M102      //分时中间位
MODRD K1 H210D K1
MPS
ANDP M102
SET M1122
MPP
AND M1127
MOV D1050 D102   //D102为上位机中的温度地址
RST M1127
END

楼主:
另外上位机是组态王,对PLC参数读写都是直接的,在组态王中没有写脚本。

网友B(2006-07-10):
PLC呀,,用OMRON的,,我找OMRON工程师支持你!!

网友C:
PLC是6.0版的吗?PLC有问题,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同样程序,以前没问题,6.0版有问题,据说以后也没问题了,我还没试.

网友D:
我的机器硬盘有问题。系统都乱码了。这里omron编程软件工程师有吗?
可以数据恢复吗?可以的话联系我吕先生。电话:13605894401

网友E(2006-10-05):
三菱PLC可以加密吗

网友F(2007-02-27):
基本上每个PLC都能加密。

网友G:
三菱PLC可以加密的

网友H(2007-04-12):
可以直接用上位机编程读取变频器的指定地址,来获取这三项参数.

网友I:
出售 破 解 PLC密码,有意者请发EMAIL:wosinfei@163.com.或联系:13934158726。

网友J(2007-08-13):
台达在做全国巡展啊!

网友J:
可以联系吧?

网友K(2014-03-20):
你的串数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原因和解决办法,我也是在上位机上显示三个数据,分别为变频器输出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和一个温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