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高原脉冲除尘阀的相关知识

楼主(2006-06-07):
询问有关高原脉冲除尘阀的相关知识,
请问高原脉冲除尘阀单一凭它阀的口径就可以确定项目中每个除尘阀可带多少面积的滤袋吗,
请问当冶金、水泥、电厂脱硫等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况,这个面积值能等同吗?这样的数据会不会有后患呀?

网友A(2006-08-30):
林与黄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PKINETICS INSTRUMENTS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19号10楼C座
tel :  021-50588726  Fax  :   021-50588727
E-MAIL:yehuo1983@yahoo.com.cn
联系人:李旨印 13671810760
网址:www.ppkinetics.com.cn

美国---仪器仪表/气动元件/asco除尘阀/DVT视像系统/夹具

 A: 气动元件 (Pneumatics Components )[/b]Tol-O-Matic无杆气缸 /enidine缓冲器/Bimba 气缸/Numatics电磁阀 /Humphrey气缸电磁阀Phd气缸/Nycoil软管 /Asco 除尘阀/clippard气动产品/de-sta-co 气动夹具/robohand气动夹具/fabco-air气动产品/ thornton气动工具 / ARO气动产品/FIRESTONE 气囊
B: 检测仪表 ( Process & Instrumentation )[/b]
Dwyer Instrument  压差表,变送器,流量计,温湿度变送器等等.King Flowmeter流量计 /Flowline / Galtek  /Furon 特氟隆的阀,管件Harrington仪器仪表管件等水处理产品/ Proximity /Data Industrial流量计、传感器等。/Dataforth变流器等。/ Digitec温度指示器、控制器等 / Dixson专业做"PRO-系列等/ Ectron温差表等/ Expo Technologies密封件、过滤器等General Monitors专业做瓦斯检测器 /Barksdale专业做压力、温度开关

网友B(2006-11-14):
我公司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大型跨国集团、ASCO电磁阀山东总代理,美国PARKER,意大利OMAL,ODE山东唯一授权代理。  美国ASCO 电磁阀各种规格型号齐全,二位二通电磁阀:8210系列,8262系列,8263系列,238系列,106系列107系列.二位三通电磁阀8316系列先导式,8320系列直动式.二位四通电磁阀:8342系列直动式,8344系列先导式,8345系列先导紧凑型.二位五通:551系列.本安型防爆电磁阀:2位2通,2位3通,2位4通.低功耗电磁阀,手动复位电磁阀:8015系列,8025系列,8037系列8308系列,8310系列,8327系列,8047系列,8408系列,8410系列.精密微型阀:AL系列,AM系列,458系列通用阀,190,330系列隔离型阀,S系列夹紧阀.  另外,为满足您的特殊系统要求,我们优秀的工程师会为您提出专业的意见,提供最合适的产品.ASCO自1888年起,已成为全世界电磁阀行业的先驱。质量可靠,使用寿命长的特点.  经过一世纪,ASCO已成为流体控制应用系统的首选。我们随时提供数千种标准型号电磁阀,在全球拥有超过250个授权代理,通过庞大的销售网络,为客户提供准时和快捷的销售服务。 艾迪克流体专家欢迎您来电选型及询价。 如有疑问请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给您解答! 欢迎您的垂询... 淄博艾迪克经贸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53号国际馨居B座602 销售部 张 涛:0533-3162819 13475531984 传 真:0533-3162818 邮 编:255000 网 址:www.aidk.net E-mail:adk8630@vip.sina.com

网友B(2007-03-22):
进口ASCO脉冲除尘阀1寸-2.5寸,3寸淹没式现货。13475531984  张涛www.zbaidk.qy6.com

网友B:
脉冲除尘阀SCG353A044(24VDC;220VAC)
          SCG353A047(24VDC;220VAC)
          SCG353A051(24VDC;220VAC)
          SCG353.060(24VDC;220VAC)
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1寸-3寸淹没式绝对低价,长期备有充足现货。 13475531984   0533-3162817
我公司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大型跨国集团、ASCO电磁阀山东总代理,美国PARKER,意大利OMAL,ODE山东唯一授权代理。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53号国际馨居B座605  销售部 张  涛:0533-3162817  13475531984 传 真:0533-3162818     邮 编:255000  网 址:www.aidk.net      WWW.ZBAIDK.QY6.COM

网友B:
如何对ASCO Red-Hathe Red-HatⅡ型电磁阀进行故障检修
   由于电磁阀发生故障存在许多潜在的原因,所以它们被认为是复杂且容易发生故障的装置。实际上,它们十分简单,非常可靠。许多问题是由于阀之外的原因引起的,而其他的问题则是由于应用不当或安装不正确。

  应当从检查电压和压力输入开始进行故障检修。问题可能是由于不工作的控制继电器或压力调节器波动造成的。如果电压和压力检查合格,观察阀。直动电磁阀不能工作的原因如下:
1、电压低或没有电压;
2、电磁线圈烧坏;
3、压力高于阀的额定压力;
4、阀中有外部杂质;
5、阀芯卡住或芯管损坏。

  为保持正常工作,当线圈通电时,电磁阀阀芯必须在芯管内运动并接触柱塞螺母。通电时应当能听见一声尖锐的金属喀哒声,提供给线圈的电压必须至少为名牌上额定电压的85%。

  如果电磁阀的线圈的电压正确,却没有喀哒声可能表示管压高于阀的额定压力。进行检查。

  如果管压合格,外部杂质可能会阻止阀芯在芯管中运动。如果阀芯的顶部受到敲击超过数百万次,阀盘膨胀或被切伤,或者阀芯自身损坏,也会限制阀芯的运动。

  当对四通阀控制气缸进行故障检修时,必须遵循该阀所带的说明书。有些四通阀需要油雾润滑器以便正常工作。先导控制的四通阀通常需要足尺寸的管道,用作压力进口管和压力出口管。在某些阀中,应当在气缸接头处按照、限速控制装置。由于气缸故障通常是由于自身造成的,因此应当检查是否存在下列情况。

  先导式操作阀在通电时尽管听到喀哒声,也可能不能工作。产生无流量的情况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通过阀的压降不足;
2、膜片破裂或活塞环损坏;
3、先导孔堵塞或受限制。

  断电时先导式操作阀和直动阀都不能工作可能是有下列原因造成的
1、控制电路发生故障
2、阀中有水垢和其他外部杂质
3、阀芯卡住或芯管损坏
4、弹簧折断

断电时先导式操作阀也可能由于下列原因而发生故障;
1、泄压孔堵塞
2、阀座或阀盘损坏
3、膜片或活塞损坏
4、通过阀的压降不足

电磁阀噪音过大(嗡嗡声或震撼声)可能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1、电压过低
2、继电器故障或电子控制信号不正确
3、电磁阀零件松动
4、阀芯上或柱塞螺母表面有外部杂质
5、弹簧损坏
6、系统压力过高
7、活塞杆与连接负载之间对中
8、缺乏润滑
9、活塞皮碗磨损或泄漏,允许阀中的流体排出
10、系统控制其中有外部杂质
11、系统过载,管压过低,软管或接头的尺寸过小
如果问题不是出在气缸,则应检查阀。

故障检修指南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的办法
当电磁阀通电时,阀不能工作(直动阀) 电磁线圈电压过低或没有电压 检查大多数阀的线圈的电压,电压至少应为铭牌上额定电压的85%。
线圈烧坏 参阅下面的“线圈故障”
芯管仲外部杂质过多堵塞了阀芯 清洗阀;在靠近阀的进口出安装滤网。
阀卡住或阀芯损坏 维修零件
流体压力过高 降低压力至铭牌上的额定压力或安装合适的阀
当电磁阀通时,阀不能工作(先导式操作阀) 域直动阀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一样,加上下列项目
通过阀的压降过低 阀的尺寸可能过大,用带较小的节流孔的阀予以更换。如有可能,提高压力。
膜片或活塞环破裂 更换损坏的零件
先导节流孔堵塞或受限制 清洗阀和先导节流孔
断电时阀不能关闭或变位(直动阀) 线圈未断电 检查电器控制电路
芯管中外部杂质过多堵塞了阀芯 清洗阀;在靠近阀的进口出安装滤网。
阀盘活阀座损坏导致内部泄漏 更换损坏的零件
阀卡住或阀芯损坏
弹簧损坏 换装新弹簧。不得加常或缩短弹簧。
断电时阀不能关闭或变位(先导式操作阀) 与直动阀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一样,加上下列项目:
泄压孔堵塞 清洗泄压孔
导向阀座或导向阀盘损坏 更换损坏的零件
膜片或活塞损坏
先导阀弹簧损坏 换装新弹簧。不得加常或缩短弹簧。
通过阀的压降不足 阀的尺寸可能过大,用带较小的先导节流孔的阀予以更换。如有可能,提高压力。
拔丝 阀座中充满了赃物和外部杂质 更换阀体或安装新阀;在靠近阀的进口处安装合适的滤网。
线圈故障 电压过高 检查线圈的电压;电压必须与铭牌上的额定电压一致。
阀芯或芯管损坏导致浪涌电流不断流入 检查阀芯和芯管是否损坏,弹簧是否损坏。检查阀芯上或芯管内有无水垢或外部杂质。彻底清洗和更换损坏的零件。
芯管中外部杂质过多堵塞了阀芯并导致浪涌电流不断流入
流体压力过高导致浪涌电流不断流入 降低压力或安装合适的阀。
环境温度或流体温度过高 A及线圈的环境温度极限为770F。环境温度达到1670F时,使用F级线圈。环境温度达到2120F时,使用H级线圈。

电磁阀零件漏装 安装漏装的电磁阀壳体和其他金属零件或正确安装未正确装配的金属零件。壳体和其他金属零件组成了部分磁路,并提供限制电流流入的阻抗。
电磁阀外壳内有湿气 采用不透水的进口导管防止进入湿气。如果阀安装在室外,检查外壳是否防水以及密封垫状态是否良好;需要时使用合适的密封胶。如果在潮湿的气候下使用通用外壳,使用防水模铸的外壳。

   在Red-HatⅡ防爆电磁阀中,阀芯卡住,输入电压过高,或环境温度或流体温度过高可能会导致电磁阀不可复位的保险丝熔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必须更换电磁阀。

www.zbaidk.qy6.com

网友B(2007-05-16):
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及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美国ASCO电磁阀线圈。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包括:阀芯组件、密封、垫圈、弹簧、螺栓螺母、膜片等。使用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不仅让您的脉冲阀寿命增长,更重要的是给您节省下了大量资金。
我公司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大型跨国集团、ASCO电磁阀山东总代理,美国PARKER,意大利OMAL,ODE山东唯一授权代理。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53号国际馨居B座605  销售部 张  涛:0533-3162817  13475531984 传 真:0533-3162818     邮 编:255000  网 址:www.aidk.net      WWW.ZBAIDK.QY6.COM

网友B(2007-06-20):
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 13475531984  及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美国ASCO电磁阀线圈。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包括:阀芯组件、密封、垫圈、弹簧、螺栓螺母、膜片13475531984 等。使用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不仅让您的脉冲阀寿命增长,更重要的是给您节省下了大量资金。
我公司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大型跨国集团、ASCO电磁阀山东总代理,美国PARKER,意大利OMAL,ODE山东唯一授权代理。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53号国际馨居B座605  销售部 张  涛:0533-3162817  13475531984 传 真:0533-3162818     邮 编:255000  网 址:www.aidk.net      WWW.ZBAIDK.QY6.COM

网友B:
美国ASCO进口电磁阀被广泛应用于电厂 石化 钢厂 铝厂 水泥 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除尘设备 脱硫设备)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更显示了它的节能 环保 和质量等方面的优势。ASCO山东 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 13475531984  及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美国ASCO电磁阀线圈。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包括:阀芯组件、密封、垫圈、弹簧、螺栓螺母、膜片13475531984 等。使用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不仅让您的脉冲阀寿命增长,更重要的是给您节省下了大量资金。

美国艾默生电气ASCO Asia授权山东代理  艾迪克

网友B(2007-09-03):
国ASCO脉冲除尘阀13475531984及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美国ASCO电磁阀线圈。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包括:阀芯组件、密封、垫圈、弹簧、螺栓螺母、膜片等。使用原装进口美国ASCO脉冲除尘阀维修包,不仅让您的脉冲阀寿命增长,更重要的是给您节省下了大量资金。
我公司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大型跨国集团、ASCO电磁阀山东总代理,美国PARKER,意大利OMAL,ODE山东唯一授权代理。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53号国际馨居B座605  销售部 张  涛:0533-3162817  13475531984 传 真:0533-3162818     邮 编:255000  网 址:www.aidk.net      WWW.ZBAIDK.QY6.COM

网友C:
呵呵,都是些推销的

网友D:
有意思哈

网友E(2007-11-02):
现在ASCO线圈容易烧啊

网友B:
上面的朋友你好,我们ASCO的电磁阀线圈连续带电工作三万个小时都没问题的。是不是您现场使用有问题:电压不稳、或者您流体中有杂质使得电磁阀工作不稳造成线圈烧毁。建议您让您的供货商发回工厂检测一下,我们质保一年的。
   您可以看一下上面的ASCO红帽电磁阀的使用与维护。
 美国ASCO Asia 山东省唯一授权总代理 0533-3162817 13475531984 张

网友F(2010-04-29):
淄博锦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著名品牌仪表阀门的进口代理销售及系统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的公司。公司多年来已与 中国石油 齐鲁石化 华能电力等相关行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优秀人才,能够及时有效的为你提供最优质的解决方案。常年为石油化工 电力等行业库存备货,常用型号及时可调。公司主要优势代理:艾默生Emerson集团fisher费希尔调节阀 Enydrive变频器 ASCO电磁阀 脉冲阀 角座阀Joucomatic Numatics气动产品,美国FlowServe(福斯阀门)美国Parker液压 气动 流体连接件 过滤等产品。
  我司本着信誉第一、客户至上、品牌服务、规范管理的发展战略目标,将以最优质的价格,最专业的服务,把质量,销售,售后做的最完善,让您最满意!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乙烯路华能发电厂驻地
销售部 金成经理13964398121
T:0533-2887081 F:0533-2887085
E-mail:zbjincheng@126.com www.zbjc.net www.joucom.cn

网友F:
阿凡达 高清 在线观看 中文字幕 下载 地址 ftp://6vdy.com:6vdy.com@6vdy.36ys.com:3488/阿凡达TC中英字幕目前最清晰版[6VDY原创].rmvb
阿凡达(Avatar)是一部科幻电影,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二十世纪福克斯出品。该影片预算超过5亿美元,成为电影史上预算最高的电影。 阿凡达下载 阿凡达在线观看 阿凡达电影 阿凡达dvd高清 阿凡达抢先版 阿凡达/阿凡达下载/阿凡达TC抢先版下载-目前网络最清晰版
400325-642 400325-117 400425-342 400425-117
SCG551A001MS 24VDC
SCG551A001MS 220VAC
EFG551H401MO 220VAC
EFG551H401MO 24VDC
EFG551H417 24VDC
VCEFG551H417 24VDC
VCEFG551H417 220/50
WSNF8327B102 24VDC
SCG551A002MS 220VAC
SCG551A002MS 24VDC
SCG531D001MS
SCG531D002MS
4818653D 481865C2 238210-058-D
8220G5 220VAC 35300048 SCE222B095 220/50 8262G230 230VAC
EF8321G1 24DC 54191026 35500382 18900002 EFHT8003G001 220VAC
K302661 E290A059 52000001 8342G001 220/50 221G26-4833713D
122K83 E121K46 E321H25-NO-H111Q3 E321H25 E321H35 322H75-2995-4818653D
4V410-15 400425-342 SCE202A024V 24DC 8320G174 220/50
8262G091 220/50 8320G184 220/50 SCE263A300 SCE222D002 8320G194 SCG210C087
淄博锦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我公司经营美国进口ASCO电磁阀Joucomatic Numatics气动产品,美国Parker电磁阀,意大利ODE电磁阀我公司长期为石化电厂备货供应,常用型号可调!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乙烯路华能发电厂驻地
销售部 13964398121 张经理
T:0533-2887081 F:0533-2887085
E-mail:zbjincheng@126.com
www.zbjc.net(改版中)
如有打扰请见谅!

关键词:
ASCO电磁阀 夹管阀 低功耗 防爆 耐高温 低温 高压电磁阀 加气机电磁阀 加油机电磁阀 比例阀ASCO脉冲除尘阀 ASCO脉冲阀 ASCO脉冲阀现货 ASCO脉冲阀线圈 ASCO脉冲阀膜片C113827 C113685 C113686 C123432 C123433 SCG353A044 SCG353A047 SCG353A050 SCG353A051 SCXE353.60 ASCO淹没式脉冲阀 现货美国asco电磁阀 asco电磁阀选型 asco电磁阀 适用 asco电磁阀技术参数 asco世格电磁阀 asco捷高电磁阀 美国asco asco线圈 asco脉冲阀 asco电磁阀 asco电磁阀选型 asco电磁阀 适用 asco电磁阀技术参数 asco世格电磁阀 asco捷高电磁阀 美国asco 美国asco公司 美国进口电磁阀
Parker电磁阀 parker气动元件 parker液压产品 parker过滤 parker滤芯
Lucifer电磁阀 Skinner电磁阀 41865C2 4818653D H111Q3 E321H25现货供应
MAC ODE NORGREN FESTO CKD Airtac 电磁阀
Honeywell Siemens Johnson(美国江森)传感器 楼宇自控系统
罗斯蒙特Rosemount变送器 1151系列3051系列2088系列和248温度变送器价格低
SCO 551系列 现货
SCG551A001MS SCG551A002MS
SCG531D001MS SCG531D002MS
EFG551H401MO EFG551H417
VCEFG551H417 WSNF8327B102
4818653D 481865C2 238210-058-D

ASCO 脉冲阀 线圈 维修包 修理包 膜片 现货
400325-642 400325-117 400425-342 400425-117
1英寸直角 SCG353A044 防爆EFG353A044
1.5寸直角 SCG353A047 防爆EFG353A047
2.0寸直角 SCG353A050
2.5寸直角 SCG353A051
3英寸直角 SCG353.60
3寸淹没式 SCSCXE353.60
C113444 C113827 C113685 C113686 C123432 C123433

ASCO 石化 电厂 备货型号可调
8220G5 35300048 SCE222B095 8262G230 EF8321G1 54191026 35500382 18900001
EFHT8003G001 E290A059 52000001 8342G001
8210G4 8210G9 8210G15 8210G54 8210G100
8320G174 8320G184 8320G194
8320G176 8320G186 8320G196
8262G091 SCE263A300 SCE222D002 SCG210C087 NFB210D189 NFB210C087 SCE210B154
SCE238A001 SCE238A002 SCE238A005
Joucomatic
52000001 52000004 52000005 52000008 35500345 35500346
52100001 52100004 52100005 52100008 35500347 35500348
54191026 54292026 18900002 35500196 88122404 88122602

ASCO 脉冲除尘阀 现货 张经理 0533-2887081 fax:2887085
脉冲除尘阀SCG353A044 (24VDC;220VAC)
SCG353A047 (24VDC;220VAC)
SCG353A051 (24VDC;220VAC)
SCG353.060 (24VDC;220VAC)
EFG551H401MO(24VDC,220VAC)
SCG551A001MS(24VDC,220VAC)
SCG551A002MS(24VDC,220VAC)
EFG551A002MS(24VDC,220VAC)
我公司常年为石化电厂备货ASCO电磁阀、ASCO脉冲除尘阀、微型阀、夹管阀、燃烧阀、气控角座阀、Sirai电磁阀、Joucomatic气动控制产品、Numatics Parker气动元件常年为石化电厂备货,现货可调。公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的销售及管理人才,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及优质的服务。

公司产品包括阀门与执行机构、机电液压气动元器件、液压过滤及成套、过程控制仪表传感器、工控电子电器及特种阀门及装置等产品。公司依靠自身优势,结合市场需求,选择多领域优秀产品,积极开拓市场。业务主要涉及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电力、纺织、医药、食品加工、冶金、城建、矿山、汽车制造、化肥、污水处理、烟气脱硫及系统控制等。
美国 ASCO 山东 省 电磁 脉冲 阀 总代理  淄博锦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3964398121 张经理 www.joucom.cn

网友G(2010-06-13):
  淄博锦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著名品牌仪表阀门的进口代理销售及系统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的公司。公司多年来已与 中国石油 齐鲁石化 华能电力等相关行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优秀人才,能够及时有效的为您提供最优质的解决方案。常年为石油化工 电力等行业库存备货,常用型号及时可调。公司主要优势代理:艾默生Emerson集团fisher费希尔调节阀 Enydrive变频器 ASCO电磁阀 脉冲阀 角座阀Joucomatic Numatics气动产品,美国FlowServe(福斯阀门)美国Parker液压 气动 流体连接件 过滤等产品。

   我司本着信誉第一、客户至上、品牌服务、规范管理的发展战略目标,将以最优质的产品,最专业的服务,把质量,销售,售后做的最完善,让您最满意!

淄博锦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13号赢环大厦5030室
工厂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乙烯路华能电厂驻地
电话:0533-2888081 王传军13581002185
传真:0533-2887085
邮编:255000
邮箱:zbjincheng@126.com
网址:www.zbjc.net www.joucom.cn

网友H:
淄博的不少啊!!!!!

网友I(2011-07-28):
咱也来凑凑热闹 ,就不在这里留电话了

网友I:
淄博做进口阀门的加起来差不多也能组建一个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