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连接的存址范围?

楼主(2006-06-07):
我做毕设没有实际的产品,不知道除摸屏与plc连接的存址范围,但是编程要用到,请大家帮帮忙,我用的是OMRON的CPM2A,能不能告诉我,它与触摸屏连接时的存址范围.谢谢

网友A:
那你用的触摸屏是什么牌子的?你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定义你要监视和控制的PLC装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知道PLC装置的绝对地址吧。

楼主:
我没有实际产品,所以没有牌子,我不要绝对地址,只要可用范围,我编程时不能随便用地址啊

网友B:
屏里面有对应的,例如你用深圳人机的EVIEW,你在参数设置里面找到OMRON的CPM2A型号的PLC进行对应,当你需要一个显示灯的时候,在显示灯的属性里面就有你需要的地址提示,IR1对应你PLC的输入开关量1等等~~~需要详细的人机触摸屏资料可以发EMAIL给我,我的邮箱LEODAN1@SOHU.COM

网友C:
一般都在dm0~100間,避開此範圍.
我的繁體網站http://ssomron.dyndns.org  OMRON討論區

网友D:
如有需要OMRON的PLC的资料与技术问题,欢迎来电来函.

本公司专业代理ABB 低压电器. SMC ,CKD,OMRON 产品.提供技术与资料

    我是深圳莱意士实业有限公司的黄涛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自动化产品代理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

位于深圳市高新科技工业园,是美国Little Giant泵中国地区总代理;Omron、

SMC、CKD,ABB产品深圳地区一级代理。
    有价格优势,货期准时!是作为工控行业最理想的供应商.
    年销售额5000多万,被破格注册为深圳莱意士实业有限公司.
    欢迎有需要的经销商,单位,个人,来电来函,询价,订货!
    TEL:0755-26748088-812  FAX:0755-26748488-812
    Email:huangtao@lionsco.com  QQ:24641592 MSN>>xiaofancn@hotmail.com
    公司主页:www.lionsco.com

网友E:
没有必要知道吧,你自己在触摸屏里面设就行了。比如你要监控输入情况,你编程的时候用的是X5,你在触摸屏里面读取X5就行了;你要监控D200的数据,你在触摸屏里面输入D200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又向你们学了东西了.

网友B:
也不一定,如果是换协议通讯的话,直接寻址就要变成间接的了,具体的就要看各个人机界面了。还有在使用远程I/O的时候似乎也不太一样。

网友G(2006-09-04):
哪位老兄有  欧姆龙profibos软体(0.9版)安装序列号
chenjianjie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