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热水锅炉的热水热量

楼主(2006-06-07):
有一台热水锅炉,怎样测量出口热水的热量?

网友A:
不是温度吗

网友B:
热量不等与温度

网友C:
温度 * 时间

网友D:
去找找,有专用的热量表的,和水表形式相同,就是有2个口,热量=流量*(进水温度-出水温度)

网友E:
如果有安装流量计可以用宇电的流量积算仪来测量热量,热量=流量*(进水温度-出水温度),用两只PT100测量温差,设置仪表内部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