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

楼主(2006-06-07):
求助 各位能否介绍一下 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与用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各有什么优缺点? 我知道,单片机比较廉价,但开发周期长,性能可能不太稳定。PLC比较昂贵(相比而言),技术比较成熟。

网友A:
你都知道了。

网友B:
当然用PLC ,很便宜呀,一个PLC ,才1000多元。
技术方面又比较成熟。
QQ:168000452

网友C:
还可以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卡来控制
比较来说 PLC还是以逻辑计算为主
运动控制卡以数字计算为主
PLC的脉冲频率比较低  大概100K左右
控制卡一般都是几M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