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5 PLC 启动问题,急!!!!!!!!

楼主(2006-06-07):
我司有三台西门子S5 PLC, 每次断电后总是不能立刻启动,运气好时启动几次就能正常运行,运气不好时可能连续启动半天或一天才能正常运行(RUN指示灯亮).CPU是928B.PLC的各项指示灯都正常.
现在三台都启动不起来,生产线停着,老板逼的急啊!!!!
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是什么原因?
电压量过的, 很好.
有一台服务器和几台工作站作为监控系统,
把整个电源底座全换了新的备件,但还是不行,愁啊!!!!!!!

网友A:
找西门子公司就好了

网友B:
先试试没有程序的情况下的启动状态
然后告知我结果
深圳忠澳机电

网友C:
请问存储卡用的是什么卡?
我认为可能是乱码干扰,总清后回好的
0411-84336183 013604118712

网友D:
我公司可以修理,www.bituo.cn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查明,是CP143 TCP/IP卡引起PLC启动故障.

网友B:
哈哈,问题处理就好!

网友A:
老兄把PLC ,换掉不就好了吗,
何必为这点小事,天天求别人,
耽误生产才是大损失呢!

楼主:
呵呵,老板不同意啊,不然早扔掉老古董了.

网友B:
升级费用很贵的哦, 能用的还是凑合用吧,替老板着想吗,挣钱不容易啊。

网友E:
我有一块928B的备件,要啊?

网友F(2008-04-15):
进口生产线自动化系统改造(S5升级到S7)
方案1:软硬件全部升级到S7, 可顺利使原有系统达到生产要求.
方案2:硬件升级到S7,保留原有S5软件,此方案2针对方案1有几处优点:1省去调试费用和周期,可
大幅度缩短改造周期;2安全,因使用原有可靠的S5软件,所以改造后系统出现软件故障的概率
非常小;3特别注明此方案特别适用于115U 以上系统,包括135U 155U,并且是系统复杂
带各种各样的通讯协议的那种大型系统。
02133825416 刘宜堡
邮箱:liubaobaob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