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伺服电机频繁换相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06-06-07):
大家好,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伺服电机频繁换相电机会不会烧,我买了一台台达伺服电机(200W)及一个驱动器,由于工艺的要求,电机会频繁换相,我做实验时,有意让电机频繁换相,可没多久,电机有些发热了,我不知道长时间下去电机会不会烧,请专家指点,伺服电机以多大频率换相比较安全

网友A:
你用的换相频率是多少?

楼主:
我就连续换了十多次吧,频率可能就是一秒一次,电机就发热了

网友A:
你实际使用时估计换相频率会是多大?

楼主:
我估计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会有此频率,可能也就是一分中左右,大部分时间不会这样频繁的

网友B:
一般来讲不会烧的,我们公司用的伺服马达很多,没有看到过电机烧坏,很稳定。

网友C:
用可能,我认为至少会报警。安川电机参数中提供这个指标,没有你这么快。当然这和你使用的速度又关系,速度越低,可提供的换向频率就越高。选电机时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我用了富士的400W,快的是时候不到1秒起停1次,慢的时候也不到1.5秒一次,不过速度比较慢了,用了差不多一年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E(2006-09-12):
发热是正常的.关键是散热和过热保护.
我厂的一台15kw的伺服电机就是频繁的正反转.不过它有一台550w的风机给它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