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配电容量计算,帮忙呀!

楼主(2006-06-07):
现在要新建厂房,请那位大侠帮忙算一下变压器容量。谢谢!
行车    1台             55KW
点焊机  4台(单相380V)  15KW
点焊机  7台(单相380V)  35KW
点焊机  1台(单相380V)  200KVA
点焊机  1台(三相380V)  180KVA
轮焊机  2台(三相380V)  150KVA
油压机  5台              100KW
冷却水塔 2台             20KW
空压机    1台            120KW
涂装生产线(风机为主)    180KW
 照明                    40KW

网友A:
这么多设备不大可能同时用,另外还要加上以后的发展,才能作出判断

网友B:
可选630KVA的。

网友C:
同意以上两位,但为将来的发展,我觉得最好选用1250KVA的,毕竟将来容量增加啦,换变压器比较麻烦

网友D:
630K偏小,如果按50%的负荷率来算的话,负荷为550KW,变压器就需要720KW左右

网友E:
800kva,不要忘记加电容补偿哦!

网友F:
  怎么算都要用1250KVA的变压器。

网友G:
同意laoyao,可以找本设计手册看下,手册是不能离开的

网友H:
最少1250KVA
在加电容补偿

网友I:
    查一下手册吧。这个问题不是简单一句话可以说清的。
    我觉得你的负荷比较特殊,按需要系数法可分为两部份。
第一部份:前面的六百多KW,都是需要系数很低的设备,建议总容量*0.35。
第二部份:从油压机开始,后面的总容量X0.8.
   这已留有余量了。
   所以630的变压器足够了。
   至于以后的发展,不是你提的这个问题的范围。
   如按利用系数法可能总容量更低。
   看一下工业配电设计手册,都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呀!不过里面有单相设备呀,不是用简单的需要系数法就能算好的。现在设备总容量是1900多呀!

网友J(2007-09-10):
有哪位朋友能帮我呀~~
我们工厂要我计算 我们工厂的用电负荷~~
就是要算出每个机器的功率  !!
总的说要我计算 所用的电缆有多长  我用的是P=U*I*COS可以吗  可是最后算的数值   差很远呀!要算出电缆多长 怎样计算呀 朋友!?
有兴趣的给我发封邮件  表示感谢 本人刚刚做这个行业!
我也希望能交个电力方面的朋友!
谢谢!~~~~``[fanjun727_@163.comn

网友J:
   有哪位朋友能帮我呀~~
我们工厂要我计算 我们工厂的用电负荷~~
就是要算出每个机器的功率  !!
总的说要我计算 所用的电缆有多长  我用的是P=U*I*COS可以吗  可是最后算的数值   差很远呀!要算出电缆多长 怎样计算呀 朋友!?
有兴趣的给我发封邮件  表示感谢 本人刚刚做这个行业!
我也希望能交个电力方面的朋友!
fanjun727_@163.com

网友K:
这好麻烦的哦!你首先要搞清楚你的工作时间是连续的还是阶段性,你机器的功率因素是多少.总的来说不 是一句二句就能说得清的,你就慢慢去查资料吧!算出来再传上来 给各位大虾看看咯!

网友L:
从上看3相负载815KW,单相负载250KW,其中最大负载200KW,要求配荷尽量平衡,用1250KVA的变压器

网友M:
你应该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还要考虑以后的发展,不是随便猜测的

网友N:
负载设备同时使用还是部分使用也很重要。
负载设备同时使用变压器要1250KVA
负载设备不同时使用变压器可以选用小一点。

网友O(2009-05-15):
最少1250KVA  毕竟这些设备是生产设备 而且焊机占很大部份

网友P(2009-10-04):
同意选用1250kva。实际用量子685kw

网友Q:
100KVI变压器能输出140A的电流,你把所有的负载转换成电流,变压器的出电流=负载电流即可。注意以运行时出现最大电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