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公司9000e硬件故障

楼主(2006-06-07):
主控器:美国Honeywell公司80年代后期推出的产,其型号是Honeywell 9000e 操作系统:Windows NT硬件故障高,I/O模板经常出现读不上数据,更换模板后恢复正常.如何处理?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专业维修 HONEYWELL YOKOFAWA ABB Foxboro等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系统卡件,分析仪器,电源打印机等.我公司还开发了进口厂家DCS操作站显示器(安装尺寸和进口显示器完全一样,在众多厂使用效果很好),键盘 打印机.
    我有HONEYWELL  YOKOGAWA DCS的资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发邮件给我.发邮件最好留个人联系方式及公司资料.

         沈永生   13851490338   025-84046249(FAX)    njsys002@sina.com

网友B:
这是HONEYWELL S9000的系统,一般是工作到了年限,可以做升级处理,这样才能保证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若需要升级或备件可以和我联系,
mytenet@tom.com
来信必复,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

网友C:
   HONEYWELL S9000并没有解决Y2K问题,因此要把控制器时钟改为2000年以前。

   这套系统硬件故障率比较高。I/O模板读不上数据,有时并不是模板本身的故障(模板有自检灯,出故障时FAULT黄灯亮),可能是网络有问题。

网友B:
我是专业做S9000系统服务,
包括升级改造,备件供应等
mytenet@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