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ATE参数写入

楼主(2006-06-07):
POWERMATE参数写入步骤
1.关掉设备电源;
2.将DPL/MDI连接到POWERMATE上的M4 (DPL/MDI) 端口;
3.同时按住DPL/MDI上的数字键7和9, 并开启总电源, 这时POWERMATE中的参数被清除;
    (此时, 在DPL/MDI的屏幕上能看到8870-04闪现, 然后显示ALARM 100 417)
    (ALARM 100—WRITE ENABLE; ALARM 417—REQUIRE TO RETURN ORIGN POINT)
4.按MENU键, 设置PWE=1(Parameter Write Enable), DWE=1(Data Write Enable);
5.开启CRT/MDI上的ON开关 (CNC远程控制开关); 开启MACHINE READY开关;
6.置K1的第6位为1, 即K1=01000000,这样就将DPL/MDI设置为EDIT方式;
    (K 值的输入方法: 按DGNOS键直到出现@符号, 然后按N键显示K, AND 此时输入1则显示K1内容; 再输入K1的新值则可修改K1的值)
7.按PRGRM键,®符号显现;
8.按下CRT/MDI上的急停按钮后, 将MEMORY CARD插入POWER MATE上的插槽;
9.按M键后再按READ键则可将MEMORY CARD中的内容读入, 且立即出现OK提示;
  (这里DPL/MDI上显示ALARM 100 000 500 417)
10.完成参数读入后, 按MENU键查看是否自动恢复为PWE=0;DWE=0;
11.先关CRT上的CNC电源, 再关控制柜上的总电源, 然后将MEMORY CARD拔出;
12.开启总电源, 对照设备调试记录, 检查DPL/MDI中读入的各参数是否正确:
     (1)&参数
              & 1260=2820000;  & 1850=1404;  & 2020=18;
     (2) D参数 (按DGNOS键再按D输入10按INPUT键)
               D10=28200;(如果显示的为二进制码或其它值则需按●键若干次)
               D14=100; D18=2500; D22=100;
               D26=2500; D42=0; D46=11430;
13.此时确认下列各参数的值是否正确:
             & 1815=00100000;
               K1=00000000;(若K1的值不为二进制, 则按●键进行翻转)
               K3=00100000;
               PWE=0; DWE=0;
14.开启CRT上的CNC电源, 并按下MACHINE READY按钮; (此时DPL/MDI上只有ALARM 300)
15.W轴回参考点并用M27命令将W轴锁定;
16.设置 & 1815的BIT4=0(& 1815=00100000);
17.设置PWE=1;DWE=1;
18.设置K1=00000100;K3=00100001;
19.同时按住DPL/MDI上的数字键1和2, 使刀库沿刀具号增加的方向 (逆时针) 旋转两转以上;
     (按POS键, 显示此时的WORK X值及MECH X值, 当刀库旋转时, 计数器的值要至少一次经过0) 当1#刀盒自下往上转动到按近刀具传感器 (此时传感器不应亮) 时停止刀库的转动;
20.设置K1的BIT0=1(Enable to return the home position), 即K1=00000001;
21. 同时按住DPL/MDI上的数字键7和8进行点动, 则1#刀具盒向HOME POSITION移动;
      (向刀具传感器的位置移动) 如果一次点动不够, 则点动多次, 直至到达HOME POSITION;
22.确认 & 1815的BIT4=1,即 & 1815=00110000;(如果出现ALARM90报警, 自18步开始重复执行)
23.恢复K1及K3的值: K1=00000000;K3=00100000;
24.恢复PWE及DWE的值: PWE=0;DWE=0;
25.关掉电源后再开机进行正常的操作即可;
   此时会出现 EX51:ATC MAGAZINE CONTROLLER ALARM,此报警可忽略;
   设备各轴校零后进行取刀操作之前一定要先用M27命令锁定W轴,取刀命令才能执行;

网友A(2006-08-11):
怎么没人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