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炸模块

楼主(2006-06-07):
请教各位:
除去变频器本身原因,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变频器逆变模块发生爆炸?

楼主:
输出短路

网友A:
驱动不良,

网友A:
负载电路,不能及时保护

网友B:
好的变频器应该是没有,因为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完善.

网友C:
这里有介绍:http://www.pengchong.com.cn

网友C:
http://www.pengchong.com.cn /

网友C:
http://www.pengchong.com.cn

网友D:
有时候有可能是电源和输出端接错了!!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好多次了,还有就是变频器电路板和模块之间有水珠形成也容易造成模块的烧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