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运动板卡+PC

楼主(2006-06-07):
目前似乎“运动板卡+PC”的模式比较流行,我们公司也试图开发这样一套机器人系统。不知谁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这类开发有什么特别的难点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与应用现成的数控系统两者孰优孰劣(综合比较:如成本,运行效率,维护,安全等)?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发表意见。

楼主:
个人以为在没有足够经验或较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利用运动板卡+PC的模式进行开发其难度和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应用有一定的复杂性,而运动板卡的技术支持又往往跟不上。。。开发出的系统在稳定性,安全性方面存在种种不足甚至是隐患

网友A:
"个人以为在没有足够经验或较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利用运动板卡+PC的模式进行开发其难度和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前提下,好象用什么开发难度和风险也不会更小。

网友B:
1,支持帮主。
2,“而运动板卡的技术支持又往往跟不上。。。开发出的系统在稳定性,安全性方面存在种种不足甚至是隐患”所以要选择品牌的控制卡,同时还要选择有技术支持能力的供应商。
3,机器人用现成的数控系统?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是指CNC一类的吧?机器人是需要逆向算法的,现成的系统有支持这种方式的吗?

网友C:
"机器人是需要逆向算法的,现成的系统有支持这种方式的吗?"

我这里有人用控制卡+PC来做个小机器人  用的是6个轴的
学校里演示用的  主要功能还是以定位来抓取物体
不知道和你们讨论的是不是一个东东?

网友D(2006-07-24):
这边讨论的人太少了,能不能多讨论点,现在这些东西好像是个趋势。我们现在也作一个类似的系统,找不见参考。我们做的比较简单,是两轴的。有没有能给点意见的。

网友E:
控制卡+PC
现在硬件很便宜,但行内任流行DOS&C开发,找一个兼容C++ Builder与VC的不容易,个人建议开发商多推出WINDOWS下开发的产品
如有合适的请联系:jxh668@126.com

网友F:
控制卡+PC
最大的好处是开放式,通用性,能做许多的运动控制系统,如果在某个行业没有专用运动控制系统,或者功能或者性能不够用的话,运动控制卡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运动控制卡做系统开发,往往需要自己做一部分硬件和大部分的控制软件,在有些场合需要拿来作二次开发而不能拿来只用。

对于插卡式的运动控制卡,似乎最大的问题还是微软那怎么也捉不完的BUGE和PC的稳定水平,当然,开发小组的水平自然重要。

板卡开发不能对供应商的依赖太大,他们能起到的作用不是关键性的,关键的是你要把专用控制器开发商所作的工艺性的东西工作自己来做了。而发那科,西门子的数控机床专用控制系统只需要你较少的关心这些问题。

个人看法,欢迎讨论!

我是用板卡作系统开发的研发人员,不卖东西。建议大家共同参与,组建一个QQ群或者SKYPE群,提供一个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纯广告请勿进。
我的QQ:568144276 SKYPE:LIJINSONG1384

网友G:
 我可以用DSP做机器人的逆向算法和控制

网友H:
機械手有好多款式 不知是指哪一種 直角式(x y Z) 軸關節式 同步式  但都有一些共同點 就是用教導方式來做路徑控制 非軌跡控制不同於CNC 這是多數人搞不清楚
我司具有一軸到四軸直角式的控制器運用在塑料機的取放臂 目前在開發五軸 另外在半導體用的同步機械手也有實績 軸關節式那是比較難 市面上以ABB最強 價格也很高 光這塊軸控卡可能就超過三萬
機械手控制器有別於CNC數控器 是屬於高檔的控制器 用錯控制器好比一說"老牛拖破車"

网友I:
我最近也在利用运动控制卡做设攺造,主要是速度模式,本人刚刚接触这个行业,还需要大家的帮忙
QQ568913780
EMAIL HOWAREYOU2008@HOTMAIL.COM

网友J:
不知LZ的是机械手,,还是机械人的那方面。我们公司有过开发机械人的运动方面的经验。我们是采用PC加控制卡加上四轴驱动。我们是采用了4个万向轮。用4轴控制。不LZ是不是做机械人行走部分呢??如果是的话,我这里有开发时的一此资料。

如有需要的,可以发邮件到dctczw@dynacitytech.com

网友K:
机器人关节伺服可能比逆向算法更不好玩

网友L:
没有用过,不好说

网友J:
现在我公司的6轴机械手快要出来啦,加上之前的4轴机械行走部分,可以组成一个拆弹机械人啦。,,

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发邮件到 dctczw@dynacitytech.com

我给你们传送一些图片资料。

我们公司专门是开发不同的系统,现有产品包(2轴的自动门(现在深圳到香港自动通关关口使用)2轴的视频追踪(现在广州大学正在使用)3轴的CNC(香港中文大学使用)4轴机械行走部件6轴的机械手(组成拆弹机械人使用单位保密)5轴的加工中心(东源精密公司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