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步进电机失步

楼主(2006-06-07):
我用89c51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分别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两个程序几乎完全一样,在工作时其中一个偶尔要卡,不过几率很小,大概3个小时卡一次,还有一个电机却完全正常,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可能的原因。 卡的时候老是卡在同一位置,我试过那个地方刚好所需要的力矩是最大的,会不会是负载那个位置太大的缘故?但另一个步进电机却完全正常,而且在卡的位置的负载也差不多,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急死了 万分感谢啊

网友A:
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轴对换。换控制信号、换驱动、换电机,不过,我觉得负载不一致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器或者电机有点问题。。不定时的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