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知道用手操器为什么加电阻

楼主(2006-06-07):
请问为什么要并个250的电阻???不用可以吗?如果一定要用的话,我随便买个250的电阻可以吗?是不是一定要该机器可选附件里的250电阻?

网友A:
并个250的电阻是把4~`20mA信号转换为1~5伏信号

网友B:
所以它的精度直接影响信号准确度

网友C:
一定要用的,不一定要该机器可选附件里的250电阻.只要阻值一样就可以。

网友D(2006-07-14):
一定要选精密电阻,这个阻值的市场上应该买的到,2-3角一支。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的,在进同一品牌智能变送器,基本上不加都进得去,有一个智能变送器老是进不去,后来加了250欧电阻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ST3000智能变送器)。

网友F:
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是手操器为什么要加电阻?
这是通讯用的,和1-5V没关系。
也并不是没一个都要加,因为一般系统内阻就是250左右就不用另加了,如果有个别的进不去可能就是系统内阻不够,所以要另加了。

网友:
特性电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