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31没有制动

楼主(2006-06-07):
我公司新买一台数控车床,电机用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在停车时没什么刹车.刹车时间调的很短制动也慢,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加制动电阻了试?如果加了,制动力矩还不够,加机械制动

网友B:
在没有外带制动电阻的情况下,一般采用直流制动.
但不是停车时间调的越短越好,和直流制动的启动频率,制动时间,制动电压都有关系.时间设的太短变频器本身就会过载,就根本没有制动作用了.
还有停车方式千万不要使用自由停车.
停车时间太短直流制动反而没有太多效果,一般不能低于0.5-1S(不同变频器不一样).
制动启动频率不能设的太高.一般以5HZ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C:
书包还是谢谢我吧,我这个是标准答案:
你加制动电阻了吗?车床应用一定要加制动电阻的。停车方式用斜坡。
此外,加了制动电阻后,千万千万要把应用功能菜单里的减速斜坡适应参数(BRA)设置为No!!!这个参数出厂设置是Yes,意思是如果变频器发现惯性大停不下来,就会自动延长停车时间以免发生过制动故障。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

楼主:
谢谢自动化老菜鸟
我明天按你的方法试一下.
制动电阻是有的.而且功率也比较大的.

网友D(2007-03-16):
请教你们谁了解31变频器MODBUS的通讯问题。假如跟组态王了解需要那些条件和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