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难题

楼主(2006-06-07):
A,B,C三相380V;其A,B两相接220V变压器1;B,C两相接220V变压器2;两220V变压器二次侧的A,C两相短接后能放炮吗?为什么?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瞎猜的话觉得二次侧还放炮,一次侧倒先玩完。

网友B:
应该不能吧,我认为它们二次侧还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C:
不会,变压器有隔离作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难说,也没有做过同样的实验.你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网友E:
肯定会,想想高低压配电系统。从不同的发电站发出来的电经过升压·降压·并网后供给用户,如果在用户侧把两根相线接在一起,那就是两个字 短路。

网友F:
你的问题可以看作变压器(A,B变压器可看成一台中间有抽头的变压器)的短路试验。二次短路后,由于一次电压不变,一、二次电流元大于额定,所以要烧变压器。

网友G:
难题难在题意难明白,看不清题意难回复。

网友C:
"从不同的发电站发出来的电经过升压·降压·并网后供给用户,如果在用户侧把两根相线接在一起,那就是两个字 短路".那是因为零线都接地,构成回路,所以短路,只要没有电流回路,就不可能"短路"

网友H:
首先变压器应该是380V的,变出来的A相,C相.应该不会短路

网友I:
A,B,C三相380V;其A,B两相接220V变压器1;B,C两相接220V变压器
这样接一次先烧了,因该接380V变压器
两220V变压器二次侧的A,C两相短接后能放炮吗?
我认为二次不会短路,但会烧了一次线圈,原因我也说不上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J:
应该不会吧,没试过,望高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