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西门子PCS7该用PLC S400

楼主(2006-06-07):
有一工程业主计划用西门子PCS7控制电厂输煤、补给水等系统,先公司要求我说服业主放弃西门子PCS7该用PLC S400。因我只用PLC做工程,未接触PCS7,不知如何说服业主?请帮忙从控制可靠、方便维护、经济节约方面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建议你放弃用PCS7
1、价格高的离谱,一套417H列表价30万,软件现在到了6。1,D有点困难哦。
2、输煤、补给水属于公用系统,开关量多,模拟量少,恰恰是S7-400 PLC长处,而是PCS7的短处,当然PCS7本身也具有S7-400 PLC的全部功能,但你用PCS7做顺控,肯定会用SFC,SFC不如STEP7好用。
3、尽管你用过S7400,但你如果没有培训,还是准备一个月以上时间学习PCS7吧。
4、与其他通讯麻烦,PCS7的DP是冗余的,要与其他DP通讯,要增加Y-LINK,很不好用的。
5、系统庞大,PCS7你如果按西门子标准方式做,1000个I/O点,自动生成的数据库可能要达1~2万点以上.
哈哈,被PCS7折磨过的肺腑之言。

网友B:
请问有没有pcs7的
例程提供一份,谢谢!w96122@163.com

网友C(2006-07-09):
价格高,用400都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价钱便宜,好维护

网友D(2007-07-05):
放弃PCS7,输煤和补给水属于小型控制系统,而且顺控量多,用PLC完全可以实现,用PCS7是大材小用。用S7 200和300也可以实现

网友C:
其实都差距不是很大,主要就是上位机的软件。全部采用西门子一体化的软件。价格很贵,一般的项目采用西门子的全部配置,估计很难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