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选型

楼主(2006-06-07):
各位老师:我现在需要用到PLC,要求输入是电压信号。请问我应该选择三菱的什么型号?
据我了解好像三菱的FX系列好像不能输入电压信号,不知对不对?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输入电压信号是何意思,
1----是不是把电压信号输入PLC,用电压信号的高低来控制其它东东。
如果是这样,电压信号必须是0--5V或0--10v或-5v--+5v才可输入plc.

2----如果把电压做一个感知信号,那很好办呀.
QQ:168000452
广东东莞:13532995757

网友B:
请说清楚一点好不好,我公司是专做三菱变频器,PLC等的一级代理,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咱们可以互相交流交流!!我的联系电话031187258224

网友C:
电压信号的话,主机要用1N,2N或者更好的

然后主机本身不可以接受模拟量信号,需要挂一个模块

比如FX2N-2AD,FX2N-4AD,这就是二路和四路信号输入的

网友D:
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