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关于传动

楼主(2006-06-07):
请教各位高人,我要设计一个传动装置,要求上下往复平滑运动,最好无振动。具有一定的行程长度和可调的速度范围(0.5cm/min~5cm/min)。设备本身或许并不复杂。但是如何消除振动呢?应选用那种电动机和何种传动装置?谢谢!

楼主:
另外,关于动力部分,液压会不会更好一些?比较着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步进电机配反馈,震动小,调速方便,精确。液压能实现,但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B:
可以考虑使气动啊

网友C:
导轨加步进电机
QQ:168000452

网友D:
导轨加气动也可以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导轨应该是可行的方案。关于电动机,是用伺服电动机好还是步进的电动机好呢?给我的感觉,伺服电动机由于闭环控制是否对低频减振更好些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E:
个人感觉伺服电动比较好.

楼主:
这种速度范围应该选用哪一型号的电动机?个人对这方面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