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遇到问题
宏观:

楼主(2006-06-07):
   我单位用ABB变频器控制一台4KW水泵,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没准,也许2-3天,也许几个小时),变频器就会出现很大噪声,并保护停机,显示"F0022" ,说明书上找不到这个代码.断电后重新上电,起动正常,运行至40Hz时,噪声出现,一会便保护停机.请诸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记得ABB的没有这个故障码,西门子的倒有.

宏观:

网友:
是AAB的,型号是ACS510-01,说明书上找不到这个代码.

网友B:
FAULT 0022
是缺相
检查是否熔断器烧坏了

网友C(2006-07-08):
我用的也是ACS510变频 上口有漏电开关,一起泵就跳闸
为什么?
怎么解决?

网友D:
ABB建议用户不要在变频器上口使用带漏电保护的开关。那是因为变频器上接有RFI滤波器的电容,这些电容会有一定的接地电流,并且随负载不同接地电流有所不同。

网友E:
应该是整流桥的问题,,量一下

网友F:
检查一下开关频率是多少,可能有关系

网友D:
应该跟开关频率没有直接联系。
问题可能在于:
1,进线熔断器
2,整流桥
3,电网波动

网友G(2006-08-07):
不是整流桥有问题就是主板OINT板有问题,应该OINT板问题比较大些。

网友H:
拆下接地螺钉EM1和EM3。试试,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H:
混混说的不错。先查看进线侧有没有缺相,然后就是变频器的问题。直接联系ABB售后。。。或者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I:
打电话问下售服,既然有故障代码,就要先弄清是什么故障,在对证下药!

网友H:
我就是售后的。。混混说的完全正确。。不明白给我来电话。。010-68871888   ABB中国售后电话。

网友J:
检查进线,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大电流时缺相。

网友J:
无田耕夫,我是有田农民

网友K:
F0022是电源缺相的意思,请检查电源进线,可以用钳表测量三相进线电流。如果不能解决与我联系,ABB华南授权售后服务站13352837706

网友L:
检查一下电网电压,是不是过压了,弄不好会爆炸,以后让电要小心

网友M:
F0022电源缺相。检查以下两项:主电源是否缺相,熔断器是否熔断。

网友:
拆下接地螺钉EM1和EM3
会有影响吗
对变频有损害吗?

网友N(2006-09-18):
ABB变频器模块怎么用外用表检测好坏?谢谢

网友O(2006-11-09):
恳求:
ABB510调为PFC宏参数该如何设置,及变频的接线

网友P:
呵呵!长了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