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utoCAD(&Electrical)问题专贴

楼主(2006-06-07):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AutoCAD或者AutoCAD Electrical的问题到这个帖子里进行讨论,大家共同提高CAD绘图的水平。但凡我所知道的,我会尽力给大家解释清楚!!

楼主:
to 吴刚: 曹工,不好意思,请教个很初级的问题,要怎么样直观的把握所绘图形在实际纸张上的大小?比如A4的规格,是420*297,那么我要画150的直线,该怎么样确定正好是150呢?有什么捷径吗?最好不要命令行的办法。谢谢啦。 =============================== 如果是画电气图,则没有必要按1:1绘制,因为导线可长可短。 如果是画直线,则按以下方式:在命令行直接输入长度。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CAD绘图软件是哪里下载的,能告放我一下吗???我很想学这个软件,可是没有找到可以用的,就算是下载了的也不能用,谢了,多指点。。。。

楼主:
认真再认真: 各位大哥,我真的刚学这玩意,发现里面边电阻的符号都没有,你们知道这符号在哪里吗?有谁能赐教吗,谢谢 -------------------------------------------------------------------------------------------- ACE2006里边不但没有电阻,常用的电容也没有,需要自己创建。但是黑盒子编译器创建符号比较麻烦。我看了2007版的说明书,创建新符号功能将大大提高。可能不用多久,就会有中文版的2007出来了!

网友B:
不用什么AutoCAD电气版了,这东西太耗内存了,单位的电脑都是配置低的,用不了,也不好学好,现在我用PCschematic中文版,从5.0到8.0的版本我都有,才几十M的东西,比AutoCAD电气版好用多了。

楼主:
对不起,本帖只讨论AutoCAD或者AutoCAD Electrical的技术问题,不讨论软件本身好还是不好!其它电气软件请另外开帖!

网友C:
求教:为什么我在用2006电器版时画好3相导线后插入元件,元件的大小总和线配不起来,元件要么大,要么小.还有,我家没有打印机,单位的电脑没装CAD,有什么办法在家画好在单位的打印机上打?
谢谢!!

网友D:
请教楼主,我刚开始用AutoCAD electrical2006.可当画断路器或接触器符号在水平方向时,开关方向总是向上的,而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向下的,不知道如何更改.或者是不是这么画才是标准的,我以前是错的?这是autoCAD electrical画的
,这是以前的
,谢谢!

网友D:
不好意思,图片不知为何贴不上去?

网友E:
非常感谢曹工的讲解!

楼主:
to 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7 22:31:00 求教:为什么我在用2006电器版时画好3相导线后插入元件,元件的大小总和线配不起来,元件要么大,要么小.还有,我家没有打印机,单位的电脑没装CAD,有什么办法在家画好在单位的打印机上打? 谢谢!! ------------------------------------------------------------------- 1.不知道你是否修改过三相线的间距,如果修改过,可能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2.有两种方法: a.可以在CAD中选中所有内容,点击主工具栏或“编辑”菜单中的“复制”(注意不是“复制到”命令),然后新建一个Word文件,粘贴,调整好图的大小,保存好后就可以在没有装CAD的机器上打印。 b.如果你的单位安装了PDF阅读软件,那么你可以在家装一个叫PDF factory的软件,可以将CAD转换成PDF文件,然后打印。

楼主:
to ste: 国标采用了“等效IEC标准”,所以两种都是对的。

网友F:
我用的是2004版CAD,是否有电子版?那里能免费下载

网友B:
请问PCschematic里如何自定义字体?谢谢楼主!
PCschematic里印出来的图纸字体不象工程字。

楼主:
 赵国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8 20:24:00
    我用的是2004版CAD,是否有电子版?那里能免费下载

--------------------------------------------------------------------
电子版的手册么?Autocad electrical的2004在国内推出的第一个版本,用的人少,功能也不强,没有看到过手册!一直以来,ACE手册和教材都没有,官方教材用处不大,所以大家在一起讨论,共同学习。

网友G:
北航海尔的 CAXA 电子图板画机械图也不错。
电子图最好用专用软件如 PROTEL 系列等去画方便。

网友D:
多谢曹工回答的这么好,这样看来两者的确都对,但我习惯了以前的画法,不知道能不能改?

楼主:
直接插入元件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去修改成原来的样子呢!

网友H:
哪位朋友能不能给个电子版CAD的下载地址呢??
非常感谢!!!!!!

网友I(2006-07-23):
曹工:
你好!我用的是Autocad electrical2006版,能提供一点相关的学习资料吗?怎么样才能保证插入的元件大小一致?
fengfujing@126.com

网友J:
楼主  你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
A4的图纸幅面是 297*210   420*297的图纸幅面是A3的图纸
你如果在A3图纸上画150   定了很小
不过你可以用ZOOM  这个命令中的 A 选项  选择图纸大小显示
                                E选项  选择全电脑屏幕显示

网友K:
我用这个软件画控制图的时候,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旁边会显示?号.这个 ? 号不知怎样可以去掉.望解答.谢谢.

网友L:
 ste: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8 23:40:00
    多谢曹工回答的这么好,这样看来两者的确都对,但我习惯了以前的画法,不知道能不能改?

不是吧?我看电工手册里面标准的画法是上开下合,左开右合,这个也可以随意改动么?要是这样的话,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很容易会画混的。

网友L:
 书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8 13:03:00
    我用这个软件画控制图的时候,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旁边会显示?号.这个 ? 号不知怎样可以去掉.望解答.谢谢.

那个问号是让你写元器件编号的吧?不能去掉的,是让你改写的,点一下应该就可以改写了。

网友M(2007-01-19):
曹工:你好!我自己在符号库添加了一些符号,但是他里面的一些属性定义仍旧搞不明白,添加的转换开关在水平放置时可用快速移动来修改,可竖直放置时就不能用快速移动修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哪里有这些符号库里属性的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N:
Autocad electrical2006哪里有教程下载

网友O:
呵呵,网上有,打印尺寸要用鼠标选中的

楼主(2007-06-04):
大家有问题到这个帖吧!!!

网友P:
有Autocad electrical2006学习的资料吗?谁能赐教!谢谢!!

网友Q:
网上有很多啊,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R: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6-6-8 19:27:00 发表的内容:
  to 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7 22:31:00
      求教:为什么我在用2006电器版时画…
--------------------------------------------------------------------------------------------
曹工:在用GB库进行绘图时,与JIC大小不一样。画GB图时,按1:1元件大小行绘图时,三相线间间距应为10。如三相电机,相间距就为10,但绘三相元件时,不能直接放置到三相线。请问怎样设置可以让元B,C相可以自动连结到三相线的B,C相,其默认的距离较小。

楼主:
三相线间间距应为10。

-----------------------------
三相线的距离是可以调整的啊!可以放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S(2007-07-20):
画的图里面中文字体如何设置,一般设哪种字体?
画完的图还能改字体吗

网友T(2007-08-25):
http://hiphotos.baidu.com/ww158/pic/item/f2659f77975f1e12b151b924.jpg
我的是AutoCAD Electrical2008 只有填标题栏不能显示中文.都是?号

网友U:
它的符号太大,一张A4图纸画不了几个元件,不知道怎么弄小点?

网友V:
曹工您好,为什么我用AutoCAD Electrical2008 时,交互参考时选第一页图纸时一个结果,选第二页图纸时又一个结果?

如第一页A0区K11线圈,A1区K11常开触点,交互参考显示:11(第1页1区)

打开第二页再运行交互参考时便显示为21(实际上21位置根本没有K11线圈,只在第一页有)

以前使用2006时没有此问题。

网友M:
它的符号太大,一张A4图纸画不了几个元件,不知道怎么弄小点?

插入符号时修改一下比例(原理图),然后再选需要的符号

网友K:
这个帖开的好

网友W(2007-11-30):
画图的时候为何不是箭头点而是十字甲我是初学不要见笑

网友X:
用机械CAD也能画

网友Y:
希望这样的讨论好好进行下去

网友Z(2008-02-26):
我也是初学ACE,以后可要常来这里了

网友AA:
交叉引用到底怎么才是标准的呢?
是3.1-A这种正确还是3/A1这种正确?有国标吗?我现在Autocad Electrical 2008 的交叉引用工具,端子排工具,自定义元件都会用了,在研究表格和如何实现符合国标的设计

网友AB(2008-04-21):
不知哪位有AutoCAD Electrical2006中文的入门手册,网上难下。可否发份给我。yjfparameter@163.com

网友AC:
居然说网上难下?只要有心,需要的东西网上都可以找到,solidworks这样好几个G的软件网上都能下载,何况乎简单的autocad?

网友AC:
autocad比较垃圾,什么都能干,但哪一样都干得很一般,还是用专业软件来的好。

网友AD:
我也想要一个 AutoCAD Electrical2006中文的入门手册,网上难下。可否发份给我。quchangmeng@163.com

网友AE(2008-11-22):
不知哪位老师有Autocad Electrical 2008 软件可否发份给我。qingdaofusheng00@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AF:
http://www.gongkong.tv/detail.asp?id=1979本人上传了AUTO CAD ELECTRICAL 2008部份视屏教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网友AG(2009-12-13):
曹工,在插入元件是怎样把JIC原理图符号改为为GB的啊?谢谢

网友AH(2010-01-15):
2008版的交互参考号(xref)不正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I:
用的是AutoCAD Electrical 2006这个版本,元器件中找不到控制级的热继电器符号

网友AJ(2010-06-07):
请问那位能说一下;元件标记的“—”怎么去掉。谢谢了

网友AK(2010-08-31):
曹工,在插入元件是怎样把JIC原理图符号改为为GB的啊?谢谢

我在元件 → 符号库 → 图标菜单向导里设置,没用还是显示默认值!

有个默认值 ACE_JIC_MENU.dat 怎么改掉这个默认值??

网友AL(2011-01-07):
请问autocad electrical 2008如何修改某一个库元件的属性,比如说我想更改VCB1的属性TERM01 为字高2.5,宽度比0.8,而DESC1为字高3.5,宽度比1

网友AM(2011-06-02):
好东西,

我就是学不明白

网友AN:
您好,请问下画图时怎么设置阶梯的水平和垂直啊?

网友AO(2011-11-26):
我在用ACE2006源目标信号时,选择阶梯下面的水平导线,为什么会显示到上面的水平导线上?

网友AP(2012-07-29):
AutoCAd Electrical 实在不好用,不知我笨还是怎么了,AutoCAd Electrical 2010的视频教程讲的很糊涂,虽然讲的深但没重点,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操作步骤,还有就是没有区分初级用户和高级用户的需求,应该先讲一些简单易懂必要的,等大家有一个初步映像后再有一个提高过程,所以让人越听越迷茫,再者不符合电气的一些习惯,哪有先画完导线后插入元件的?

网友AQ(2012-09-01):
autocad electrical中的目标信号箭头与源信号箭头始终不正确咋办。比如图1源信号在8A区,但是在图2目标的显示是1.4.而在图2的1A区的目标信号在图1中却显示为2.0.文字说明都是问号。怎么也不能自动正确。依照教程怎么也没发现问题。教程上显示的2.1A而实际却是2.0没有A。

网友AR(2012-12-27):
请教:我刚学ace,为什么多级触点元件符号在插入三相导线时 ,为什么第一个在线上,另外两个在第一个下面,而不是在另两根线上?

网友AS(2014-03-11):
请问AutoCAD Electrical 2010中 这个多电缆标示怎么画  怎么没找到这个功能呢

网友AT(2014-05-08):
CAD-E端子型熔断器如何表示,还有电流测试端子如何表示,图画好了,就是生不成接线图,还有里面的方型端子、圆形端子和棱形端子代表的什么意思,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标准中只有圆形表示为端子,其他的形状就没有解释了

网友AU(2014-06-07):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CAD绘图软件是哪里下载的,能告...

http://www.cadjc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