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的定长剪切方案

楼主(2006-06-07):
纸张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定长剪切为1~3M的长度的方案

楼主:
纸张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定长剪切为1~3M的长度的方案,产速〈 20M/MIN,有哪些方案,能解绍一下 我的QQ:534235563 jinjian022392@yahoo.com.cn

网友A:
输送用变频器加张力控制
剪切用伺服控制

网友B:
不用如此复杂,张力和飞剪都由伺服来控制即可

网友C:
用伺服的精度高,可以达到0.2的精度,想做的话联系贝加莱,有成功案例.

网友D:
薄纸还是厚纸?这么低的速度,如果是薄纸,不需要什么专用控制了。

楼主:
是薄纸
请问刘哥,薄纸不需要什么专用控制,那用什么方式较好,能介绍一下吗?请您指教

网友E:
那么低的速度,用步进电机多可以做到.我就做过这张切纸机,精度在0.2mm内的,是用步进电机的.还想在快,可以用伺服电机,精度在0.5mm内,速度可以达到300m/min左右的.像这两种切纸机多已经是批量生产了.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包括机械与电机等方面的资料,请联系我,sbriugu@21cn.com,13728679209,李生.

网友D:
在牵引电机上装个编码器,输出脉冲控制刀辊就是了,切的比较短的时候,刀辊转一圈切一刀,切得比较长的时候,给刀辊做个升降,转几圈切一刀。

网友F:
众为兴已帮很多厂家做过这样的案子了。更多的的详情可以浏览此网站:www.adtechcn.com

网友G:
你去网上搜索一下横切机,速度精度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薄纸?按照你的精度要求,贝加莱、KEB、台湾JPS等驱动器都能完成。但是做识标裁切,KEB没见过;贝加莱应该有;JPS有,见过。这几个的精度不敢评论。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我见过LENZE的,普通裁切或识标裁切能达到0.1,速度好像是200M/min.
    这只是个人建议,没有广告的意思,而且我与这几家没有任何关系。
   工作方式应该是连续走料,圆剪裁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