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4-20mA电源

楼主(2006-06-07):
请教:买一4-20mA校准仪表需4000-6000元 用一24v电源+温度传感器的变送器+200电位器是否可代替4-20mA电源

网友A:
校准仪表要好用的多,用温变代替也是可以的,但还要加上个精度高点的表监测电流,最好是用4位半以上的数字表。

网友B:
用XMT60X智能仪表就可输出0-20MA 4-20MA 0-5V 1-5V,可代替4-20mA校验仪.   详细可来电13079750130解答

楼主:
装在一起

网友C:
省钱也不是这样的省法

网友D: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直接采用4-20mA电流输出的仪表就可以,价格方面也便宜; 校准仪表的输出信号是标准的,所以价格才会这么贵 我们公司的标准信号校正仪PC2000 特点: ●4-20mA(1KΩ负荷,回路电压为24V) ●电压输出:0-100.00mA 0-1.000V 0-12.000V ●电流输出:4-20mA 0-20mA 0-24mA ●频率输出:1-62500HZ ●K、J、E、T型热电偶(℃,℉) ●基本精准度为0.025% ●输出异常,有蜂鸣声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