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控制圆网印花机”)

楼主(2006-06-07):
有哪位朋友清楚交流伺服控制圆网印花机的方法?
请和我联系周荣 13806224223 可以考虑合作也可

网友A(2008-12-01):
我们做过交流伺服圆网印花机控制系统 QQ:450617666

网友B:
比较复杂的说

网友C(2008-12-31):
请问各位侠在设计交流伺服位置控制时,已知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和编码器的脉冲数与控制指令频率,怎样计算电子齿轮比,qq:704517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