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缺相运转.

楼主(2006-06-07):
想讨论电机缺相运转的问题.以3.7千瓦电机为例.1.当电机缺相时能启动,但转速很慢.2.电机缺相时无法启动.但当在运转中由于惯性能缺相运转,当然转速也不正常.伴有抖动.

网友A:
你到底想讨论什么问题????

网友B:
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后三相旋转磁场,变成单相脉动磁场

网友C:
是不是与星角接法有关呀

楼主:
我想讨论以上两种情况下能不能转动呢
理论上是不会旋转的,但老师傅不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D:
有些电机会转.而且有是会正转,有时会反转,抖动是正常的因为缺相吗.你自己认为呢?

网友E:
  都会转的,只不过转速会很低,负荷大就转不动,电流很大,时间长会烧电机,要不也不会有断相保护器。

网友F:
楼上对,另启动时电机嗡嗡响,力矩小,运转时电机热。

网友G:
   有一次,压风机电机地线与一相火线接错,电机还运行了一段时间.不过很热.

网友H:
少一相能转的,我们单位的排风机少一相转了一天,没有什么事情

网友I:
有时候还会反转,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讨论什么

网友J: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29438

楼主:
缺相和一相接地线不一样的.

网友K:
有一次在运行过程中接触器有一组触头坏掉了,导致缺相,电机无缺相保护。电机在转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堵转保护”。
断电后,再开电机,却怎么也转不起来了。

楼主(2006-07-14):
就是说在运动的时候能继续转到.但启动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L:
我的经验是,电机缺相时,1、启动方向有时候不定,2、有非常明显的嗡嗡声,3、电机发热厉害,4、时间长了会烧掉电机的。运行中出现缺相表现:是2,检查会发现3

网友M:
空载时,缺相可以转.小型风机,缺相运行两三天我也见过.

网友N:
应该与电机的接线方式有关,不过最好不要缺相运转

网友O:
有时电机会转,并有嗡嗡的声音,且电机温度上升很快

网友P:
30台电机同时缺相运行了半天,没有一台有事,负载工作正常

网友Q:
奇迹,但我不相信.

网友R:
既然知道电机缺相,就应该及时检查,防止电机带故障运行

网友S:
小的电机会转.而且有时会正转,有时会反转,哈哈!偶这样的问题可是遇上好几次了.

网友T:
30台电机同时缺相运行了半天,没有一台有事,负载工作正常?
有点不可思仪 能解释下吗

网友U:
小电机会转,大电机会烧.

网友L:
时间长了,会烧的。

网友V:
Y型接法的电动机在缺相时是启动不了,三角型接法电机缺相时能启动起来.

网友P:
30台都是1511织布机上的全密封800W电机,就三根线出来不知道什么接法,(都已维修过)每台都是三相按钮开关控制,没有缺相保护,有短路保护,总保险丝一相烧断,我是中午偶然看到A相电流表没电流,开始以为是电流表坏了,一检查吓了我一跳,赶紧停电,后检查30台电机只是稍微有点发烫,织出来的布没有质量问题,听机修工说一早上就见那个电流表没动,几年了也没搞懂怎么回事

网友V:
看是那种接法,一,看电机上的铭牌.二,打开电机的接线盒,一般电机里是有六个接线柱,如果有三个接线柱用铜片把它们接在一起,那就是Y型接.

网友Q:
我在纺织厂干过,1511确是只有三个接线柱引出.但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织布机的负载并不小.这种现象只能说明那个表的接线或表的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W:
在电机有电运转的情况,断了一相,还是可以转的啊,但是速度慢了,燥声很大,会发热的啊,一开时,电机就断相了,这时电机就启不了啊.

网友P:
下面引用由木工在 2006-7-17 22:04:00 发表的内容:
我在纺织厂干过,1511确是只有三个接线柱引出.但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织布机的负载并不小.这种现象只能说明那…
--------------------------------------------------------------------------------------------
那一次是总保险丝断了,我把它换上就好了,但为什么能运行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X:
大家好;
我们厂的淬火装置,淬火炉出来的管子需要惠斯顿举起,放在旋转托辊上,经常不动作而经检查变频器没有报故障。控制上是采用ABB 550的变频器,现场惠斯顿动作是靠一台75KW电机拖动。求助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Y:
我曾碰到一台德国进口的真空泵少一相运行了近一星期才烧坏,至今还未明白原因.

网友Z:
有的可以转,有的不能转
可以转的话,存在以下现象:
翁翁作响
无力
转速慢

网友B:
实际中三角接法的电机缺相运行后比星形接法的容易坏.

楼主:
电机缺相后运转肯定是不会正常的.
因为对缺相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总觉的缺相后电机无法运转.在故障排除是没能考虑到这一点,以为能转就是正常.导致电机烧毁.我考虑可能三角形接法的小功率电机能转,星形接法的就不行了.

网友AA(2007-08-25):
我也遇到过,我公司的一台45000rpm电机,由于接插件问题,电机缺相运转在9000rpm,转了3个小时没事,而且温升也很小,不过之后转速升高,电流就过大,将接插件烧坏

网友AB:
TO三年电工,
不知道你们厂用的是什么电机,少一相转了一天都没事,你吹牛也另找个地方,是不是外星来的电机呀

网友AC:
电机温度上升很快

网友AD:
电机型号不同,有些可以有些不行;但是小功率可以大功率不行.

网友AE:
等着烧电机.

网友AF(2008-12-15):
缺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源线断线,一种是三角形接线的一相绕组断线。电源线断线成为单相运行,从理论上讲启动转矩为零,不能起动。但是电动机空载启动时,电动机可能会在内部产生震动,而引起正向或反向的微小转矩,这种微小转矩会使电动机逐渐转动起来。这种转动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种断线为两相运行。两相运行转矩不为零,能正常起动。但上述起动方式容易烧坏电动机。如果负载较小,也不会烧电机。

网友AG:
我觉行缺相不能起动,但在工作时缺相的情况下如果负载轻,是可以运转的,但声音异常,发热严重,时间一长就烧了

网友AH:
我遇到过一台155KW的电机,缺相一周多也没烧坏,奇迹啊,但震动有点大,而那些15KW左右的电机缺相很快就会烧的。

网友AI:
偶认为电机长时间缺相没烧坏有三个条件:1 电机的运行电流没超过额定电流或超的不多;

                                                                           2 电机的无缺相保护或缺相保护失灵;

                                                                           3 电机本身的质量过关或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