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对地有何反映??

楼主(2006-06-07):
各位师傅们,我问一下: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如果接地的话会有什么反映,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大事,可我师傅说绝对不可以!请问到底会怎么样呢?

网友A:
会使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机运转时有异声.电机伴有抖动.

网友B:
接地点会打火,甚至放炮。

网友C:
饶线电机其等效电路相当于一台变压器,转子相当于二次侧,转子如果接地的话就相当于变压器二次侧接地.

网友D:
一点接地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启动困难。碳唰火花大,电机电流也大

网友A:
这里都有可能啊,

网友F(2008-05-29):
一点接地应该没问题 , 同意!

网友G:
应该是不能接地吧,接地后回路就改变了呀,还会一样?

网友H:
电机定子电流会发生变化,转子的炭刷会打火,电机出现异常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