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磁调速电动机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6-06-07):
我厂用的电磁调速电动机老是发热,而且拖动电机电流超大,有时热元件都会动作,但是负载也不是太重.它用的时候有时会在低速段运行,是不是因为转速低的话转距也会相应降低?但是拖动电机是7.5KW的,机械端用手轻轻就可以转动,应该不是过负载,请各位高手会诊一下,会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A:
轴承坏了

网友B:
检查以下控制,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C:
查一下电机那部份最热,三相平衡否,可能电机轴承缺油或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D:
运行在低速段应该是励磁线圈发热..
查一下电源\电机\或机械部分.

网友E:
检查传动齿轮蜗轮箱润滑油粘度

网友F:
请您把情况说详细一些
输出转速
负载力矩
看是否长时间工作于低速,低速时润滑不良,摩擦大
加一级减速,提高扭矩
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故障已经处理了,是励磁那边一贯轴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