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相马达的电容会炸??

楼主(2006-06-07):
单相马达是用来抽真空的~~~~但是在运行中为什么会炸电容啊?我考虑过是不是电机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下的原因啊??因为我看过真空度很高的在-19!!而且电机非常的烫!!

网友A:
电容质量问题,换电容。

网友B:
电容质量问题是主要原因,有条件检查一下电源质量,有没有污染

楼主:
在炸之前真空度不高!!但是堵住后真空度高后~~电机发热!!随后电容也炸了!!我们的电源是经过稳压器出来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我也同意是电容本身问题!

网友D:
电容质量太差,我也遇到过此情况,更换好一点的就没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或者电压超过了电容的额定电压,再就是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F:
电容质量不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平时的保养也很重要,电容使用了3—5年要进行更换。

网友G(2007-08-01):
主要是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H:
炸的是哪个..卡电流,可能超载了

网友I:
    普通运行电容一般都是CBB电容 容量比较小,一般不会爆,不过会变形
    启动电容中功率电机(1~2.2KW单相)普遍采用100~200uF的电解无极性电容,只能够短时间通电。长时间通电电容就会发热。
    启动电容一般通过离心开关连接电机的启动绕组,电机的启动绕组用线很细,也是只能够短时间通比较大的启动电流,长时间通电就会严重发热,甚至烧毁启动绕组。
    如果在普通负载就烧启动电容,说明离心开关没有调好。应该在电机85%~90%额定转速就应该打开。如果在额定转速95%以上,就很容易因轻微的过负荷而接通离心开关,导致电容长时间通电,发热--嗵,爆了。这种情况重新调整离心开关动作转速。
    如果因负载长时间过重,电机在而定负载90%以下,也会因离心开关接通而烧毁电容和电机。这种情况一、更换大功率电机;二、减轻负载

罗哩罗嗦说来一大堆,哪点不对请指教
今天天气真热......

网友H:
心力.哪个都可以爆的.
起动一般为CD系列无极性电容

网友I:
说实在,CBB电容只有见变形的,烧裂口的
电解电容爆的经常见,一部分电容问题,一部分就是电机和离心开关问题

网友H:
   是呵..CBB系不光有小系列.有环氧封的,有沥青封.塑封的.呵呵..沥青封装有炸裂的哦/

 这个CD的电机用与电子电路用CD是不同的.爆的并不常见.

网友I:
我这里CD电容爆的比较多,电容里面的纸都炸出来,铝桶飞出去

CBB有沥青的?没有解过,我见的都是环氧树脂,外面塑料壳的

如果用配电室的旧补偿电容,我想应该很耐用

网友H:
是呵,心力/那个功率够的..呵呵

网友J:
同意大家看法,还是电容质量差,寿命短

网友K:
电容质量差耐压不够
建议用两个双倍容量电容串联使用

网友L:
国产货嘛

网友M:
赞同“心力”的观点, 电容质量差,电源质量差。

网友N:
电容匹配问题和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O:
你好,我是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王芬,本公司一级代理日本欧姆龙、施耐德、AB、ABB
松下、三菱、西门子、金钟-默勒、魏德米勒等品牌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继电器、
温控器、计时器、计数器、旋转编码器、低压电器、变频器、软启动、按钮指示灯、限位开关
接触器、断路器、接线端子。价格绝对优惠。
谒诚欢迎广大用户垂询、诚征各地经销商
直线电话:0731-4713335 4715813
直线传真:0731-4715431
联系人: 王芬 QQ:592363750 464140215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东方新城小区A7栋202房 邮编:350008
E-mail: 592363750@QQ.com <http://www.fdauto.com>
如有打扰,请多原谅
顺祝:贵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网友P(2007-11-22):
电刨马达运行大约10后为什么烧毁电容

网友P:
请各位师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