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流问题

楼主(2006-06-07):
各位师傅:本人有个问题不明白,向大家请教。我公司上个月安装了一个2500A空气开关,电
源线用4条3×185mm电缆,为接线方便,接线时用3条3×185mm的电缆分别接ABC三相(就是用一条电缆3×185mm接一相),剩下的一条电缆3×185mm就分别接ABC三相,平时电流一般1400A左右,用了十多天,发现一条3×185mm分别接ABC三相的电缆严重发热,用钳表测试电流,发现3×185mm分别接ABC三相的电缆的电流(185mm)和一条电缆3×185mm接一相的电流(555mm)相同,就是分别700A左右,后来将4条电缆分开来接(4条黄色、4条绿色、4条红色分别接ABC三相),经用钳表测试,三相电流基本平行,各位师傅,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当三相同穿进,一条管内,会造成。。。。。。
记不清了,看看有关书籍,都有讲解的

网友B:
一定是铠装电缆吧.

网友C:
如果是铠装电缆
单相电流会在铠装钢带中产生涡流发热
三相同时流过会互相抵消不会发热

楼主:
不是铠装电缆,是普通的电缆.

网友D:
支持二楼的看法,铠装电缆每条接一相的话会在钢带中产生涡流,这就相当于一个变压器二次短路,

网友E(2008-02-14):
重点是电流,你们说发热。。。
不过我也不明白,期待

网友E:
他是问185mm承受700A,555mm也承受700A,这是为什么?

网友F:
并在一起的三芯电缆电阻值跟一芯阻值差不多(相差很小可以乎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