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空调问题

楼主(2006-06-07):
单位有一老的东宝窗式空调,没有遥控器了.空调设置在自动档.不知为什么只有用手捏住
温控器才能启动制冷功能,(总不能老让我用手捏着吧)请问各路高手.能不能在温控器上并联一个电位器来调节温度呢.达到启动空调制冷功能的目的呢.如有别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A:
换个测温电阻

楼主:
能不能用电位器代替呢

网友B:
先用电位器接入,根据环境温度和运行情况,调整电位器到合适的阻值,然后换上同等阻值的电阻即可。

网友C:
老式的空调温控器可以用机械的就可以,既经济又简单

楼主:
谢谢你们了,如果解决了通知你们

网友D:
是手捏住温控器还是温度电阻.

楼主:
我描述出了点错误,不好意思啊
是温度电阻.

网友E:
测下温度电阻,再用1个电位器串1个电阻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F:
能不去找个和接收器匹配的遥控器呢!!!!

网友G:
可以,现在市面上有万能的空调遥控!
价格不高可以试试。

网友H:
换一通用空调电脑板才60元,又带遥控,又改装方便.

楼主:
随着温度的上升,温度电阻的阻值是下降的.我并联了一个电阻,已经能用了.还能调温度.谢谢你们的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