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画面切换反应慢”的问题

楼主(2006-06-07):
现有两台研祥工控机,都配windows2000 专业版 sp4 ,wincc6。0 sp2,同一wincc项目文件。其中一台机器的wincc画面运行正常。另一台机器固定在一个监控画面时间过长(具体时间没掐过),再执行画面切换时:从当前画面切到另一画面所用时间很长(40秒左右),紧接着在画面之间切换就没有出现刚才的那种问题。之后,在一画面停留时间过长,又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2007-09-12):
授权的原因,你查查看有没有没有用的授权也安装上了

网友B(2010-12-29):
怎么没有人解决一下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再wincc运行的时候step7打开程序的速度也很慢,关了wincc打开程序的速度就快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