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这样接能行吗??

楼主(2006-06-07):
今天我在维修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控制线路断路的时候,漏电开关并没有动作,只是烧控制线路的熔断器,一开始用表量是接地的,可是看到(变压器的输出)公共点(0V)是接了地线的,所以就误导了,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为何要这样的接呢??为何漏电了,空气开关也不动作呢?这样接是不是会影响空开不动作??这样是不是很不安全,可是不安全又为何要这样接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没说清楚,有图吗?附个图看一下!

网友B:
表达不清,断路,漏电开关本应不动作.控制变压器次级0V是应接地的,没有电路图无能为力

网友C:
烧控制线路的熔断器))检查熔断器容量是不是匹配和接线有没有错误
漏电开关接入要正确.如果不合理会起不到效果

网友D:
同意毕庆民的看法.

网友E:
有图吗?附个图看一下!

楼主:
我也想传一个图片,可是我上传不了,他说格式不一样,不能通过,我晕啊??那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什么变压器的初级(0V)要接地呢??那样接有什么好处呢??对安全没有影响么??多指教?

网友F:
强制接地呀,不这样的话有可能OV上也有电压的,接地为强制归0V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0V线上有可能会存在电压??你的意思是说把他强制和大地接在一起,这样又是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