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焊机如何实现无功补偿

楼主(2006-06-08):
各位前辈:用可控硅控制的电焊机常由于工作时间短.焊机电流大.而且是有谐波,二相供电,功率因素低,如何实现较合理的补偿,赐教!

网友A:
电焊机的功率一般在0。55左右,好的不足0。7,一般1KW配1KVAR电容,或标称电流(如 200A、315A等)乘以0。6,得的数字,就是要补偿的容量,这里是估算。

网友A:
纠正:
  乘以0。06

网友B:
如果是点焊机功率因数不会大于0。35。所加的补偿里是不能按常理算的。请注意。

网友C:
好象不只是用电容就能补偿的吧,可控硅要产生谐波的,3、5、7、9次对电容来讲是很危险的,会产生升压状况。应该使用无源滤波补偿器,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B:
大家来计论一下啊。我们对于这种点焊机加装的是TSC动态补偿。它可以把功率因数由0。3提到0。95左右。对谐波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楼主(2006-09-02):
朋友有理,不知TSC控制原理及生产厂家,能否提供。另外现业界有SVG供应,各同仁是否用过,效果价格如何。

网友D(2008-06-16):
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整呀。希望有人再回答一下子!~!

楼主(2009-03-01):
光阴似箭,二年半过去了,解决方案还没有.

网友E(2009-06-15):
楼主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或直接与本公司联系0571-82676321 孙先生 我们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以及相关产品!